STC89C52单片机数码管显示00~99,间隔1S程序

楼主(2020-11-13):
一、实验思路
动态数码管就是我们的单片机运行的太快,以至于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看到间隔,所以我们改一下数据,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用的就是人的视觉暂留,我们在使用数码管时,得知道是共阴还是共阳,在这里,我使用的是共阴的数码管,使用的是12Mhz的晶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11.0592MHz,
这是我们数码管的原理图,数码管其实就是发光二极管显示,共阴,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段码计算出来的自己想要显示的数字,这里有一些

二、代码原理
我们用定时器显示,如果我们定时器定时2ms,那么2ms就中断一次,而我们在中断里面定义一个 数字,当达到500时,就是500×2ms=1S,然后使数据更新一边,变成下一个数字,我们有俩个数组,一个是存放段码的,另一个是存放实际值的,我们可以十位和各位分别显示,存放到另一个数组里面,然后在经过138译码器显示出来。
三 、实验源码

四、实验现象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消隐,P0=0x00;的那个就是消隐,如果没有消隐,显示的数字则会很不清晰;
可能代码还存在点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
/*************************************
本人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然后138和数码管的连接图会贴贴出来,
芯片是stc89c52 ,晶振是12MHz,仅供交流使用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TIME 500
sbit LSA=P2^2;  //引脚的定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数码管段码,共阴极段码
u8 disbuff[2];//存放00~99的数组
unsigned char t=0;//数值00~99
/*****************************************************
函数名称:void In0Init()
函数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0Init()
{
          TMOD = 0x01;                //开启定时器0
    TH0 = 0xF8;                        //赋初值
    TL0 = 0x30;
    EA = 1;                                        //开启总中断
    ET0 = 1;                                //开启定时器0的中断
    TR0 = 1;
}
/*****************************************************
函数名称:void DigDisplay()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j;
for (i=0;i<2;i++)
        {
        switch(i)//位选,选择哪一位亮
                {
                case(0): LSA=1;LSB=1;LSC=1;break;
                case(1): LSA=0;LSB=1;LSC=1;break;

                }
           P0=disbuff[i];
                j=10;                                        //消隐,要不然会很模糊
                while(j--);
                P0=0x00;
        }
}
/*****************************************************
函数名称:void DealNumber()
函数功能:处理数字,拆分一位一位的显示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DealNumber()
{
        disbuff[0]=smgduan[t/10];//处理十位
        disbuff[1]=smgduan[t%10];//处理各位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
*****************************************************/
void main ()
{
        In0Init();
while(1)
{
        DealNumber();
        DigDisplay();
}
}
/*****************************************************
函数名称: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函数功能:中断服务函数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unsigned int n;
    TH0 = 0xF8; //重新赋初值
    TL0 = 0x30;
           n++;                                //当n==500时,则为1s
          if(n==TIME)//TIME定义为500,用户可以自己修改
          {
                        t++;                //实际的数值
                        n=0;
           }
                if(t==100)//如果t==99;然后重新显示00
                {
                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