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单片机串口传输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单片机开发板向计算机传输一个字节BB,为何显示F7。通过USB转串口线传输,波特率为9600都设置好了。
求解答。谢谢。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m,n;
for(m=0;m<200;m++)
for (n=0;n<200;n++)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BUF=0xaa;
SCON=0X4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for (i=0;i<8;i++)
{TR1=1;
delay();
}
}

网友A:
连发8个bb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200;m++)
                for (n=0;n<200;n++);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delay();
        for(i=0;i<8;i++)
        {
                SBUF=0xbb;
                while(!TI);
                TI=0;
        }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发8个bb
#include
void delay(void)

请教TI=1;放在循环里、循环外。SBUF放在循环里循环外,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