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DC2214的ID读取一直是0x0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最近画了一个FDC2214的板子,代码用以前正常驱动纸张识别的,但是ID一直过不去,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ID读取一直是0x0,附上PCB和读取代码,检查过PCB芯片都没虚焊,也没接错

网友A:
你要贴FDC_read的代码才能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贴FDC_read的代码才能看出问题

#define MANUFACTURER_ID 0x7E      //读取值0x5449
#define DEVICE_ID 0x7F            //读取值0x3055

楼主:
麻烦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IICIO方向上设置错误,SDA是PB0,CRL|=(u32)8<<4*0 是错误的  应该是CRL|=(u32)8<<1   输出一致

网友B(2021-07-0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IICIO方向上设置错误,SDA是PB0,CRL|=(u32)8

在哪里设置啊,没找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IICIO方向上设置错误,SDA是PB0,CRL|=(u32)8

请问是将SDA的GPIO口修改吗

网友D(2022-03-26):
您好,我想请教下,读ID不对是咋回事呢

楼主(2023-12-07):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设置啊,没找到啊

额,这个部分是IIC的头文件里面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