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M1621驱动以及显示程序

楼主:
驱动程序使用的STM32F103的库写的

#include "../HARDWARE/TM1621/TM1621.h"

#define WRITE PCout(15)
#define CS          PDout(0)
#define DATA  PCout(14)

//unsigned char Smg[16]={0xad,0xad,0xad,0xad,0x8e,0x8e,0x8e,0x8e,0x8e,0x8e,0x8e,0x8e,0x8e,0x8e,0x8e,0x8e};  //0~F字型码
/* 0-0 1-1 15-15 16-空格 17-0x04-负号 18-0x0B -L                                                                                                    */
unsigned char Smg0[30]={0xeb,0x60,0xc7,0xE5,0x6C,0xAD,0xaf,0xE0,0xef,0xed,0xee,0x2f,0x8b,0x67,0x8f,0x8e,0x00,0x04,0x0B};   //0~F字型码 //正确字形
unsigned char Smg1[30]={0xbe,0x06,0x7c,0x5E,0xC6,0xDA,0xFA,0x0E,0xFE,0xDE,0xEE,0xF2,0xB8,0x76,0xf8,0xe8,0x00,0x40,0xB0};          //0~F字型码 //反向字形
unsigned char Smg2[30]={0xeb,0x60,0xc7,0xE5,0x6C,0xAD,0xaf,0xE0,0xef,0xed,0xee,0x2f,0x8b,0x67,0x8f,0x8e};

unsigned char Tab0[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清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while (n--)
                for (i=0;i<500;i++);
}

/********************从高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H(uchar Data, u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TM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 (i=0;i<Cnt;i++)
        {
                WRITE=0;
                if (Data&0x80)                                 //从最高位发送
                        DATA=1;
                else
                        DATA=0;
                nop;
                nop;
                WRITE=1;
                Data<<=1;
        }
        WRITE=0;
        DATA=0;
}

/********************从低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_L(uchar Data,uchar Cnt)        //Data 的低cnt位写入TM1621,低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Cnt;i++)
        {
                WRITE=0;
                if (Data&0x01)                               //从低位发送
                        DATA=1;
                else
                        DATA=0;
                nop;
                nop;
                WRITE=1;
                Data>>=1;
        }
        WRITE=0;
        DATA=0;
}

/********************写入控制命令*************************/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CS=0;
        nop;
        Write_Data_H(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Write_Data_H(Cmd,8);      //写入命令数据
        CS=1;
        nop;
}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实际写入后4位************/
void WriteOneData(uchar Addr, uchar Data)
{
        CS=0;
        Write_Data_H(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_Data_H(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A5-A4-A3-A2-A1-A0)从高位开始写数据
        Write_Data_L(Data,4);     //写入数据
        CS=1;
        nop;
}

/*********连续写入方式,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void Write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CS=0;
        Write_Data_H(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_Data_H(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i=0;i<cnt;i++)            //写入数据
        {
                Write_Data_L(*p,8);
                p++;
        }
        CS=1;
        nop;
}
/***************这个子程序暂时没用,注释掉******************/

/*******************TM1621初始化**********************/

void TM162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开C口时钟,复用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使能JTAGDisable,即禁用JTAG接口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允许修改RTC 和后备寄存器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 后,PC13 PC14 PC15 才可以当普通IO用。
        BKP_TamperPinCmd(DISABLE);//关闭入侵检测功能,也就是 PC13,也可以当普通IO 使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PC14-Data   PC15-W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3;//PB15 - 背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低电平开启背光 高电平关闭背光*/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映射PD01的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PD0-CS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禁止修改RTC和后备寄存器*/
        BKP_ITConfig(DISABLE);
}

void TM1621_init(void)
{
        TM1621_Gpio_Init();

        CS=1;
        WRITE=1;
        DATA=1;

        nop;
        delay_nms(1);
        WriteCmd(BIAS);                 //1/3偏压 4公共口
        WriteCmd(RC);                         //内部RC振荡
        WriteCmd(SYSDIS);                 //关系统振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WriteCmd(WDTDIS);                 //禁止看门狗
        WriteCmd(SYSEN);                 //打开系统振荡器
        WriteCmd(LCDON);                 //开LCD偏压

}
/*************TM1621清屏函数*****************/
//void Clear1621()
//{
//        uchar i;
//        for(i=9;i<22;i++)
//        {
//                WriteOneData(i, 0x00);
//        }
//}

/*******************************************************************************
* 函数名称                   :1621显示函数显示
* 函数功能                   :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sp1621(uchar Addr, uchar Data)
//{
//        WriteOneData(Addr, Data);
//}

void Display1621(unsigned char * bmp , unsigned char dot)
{
        //unsigned char cwDispalyAddress = 11;
        /* 地址 11*/
        /* 数组bmp第一个数据对应显示最左边数码管 第二个对应第二个数码管 以此类推 */

        /* void WriteOneData(uchar Addr, uchar Data)   */
        /* Write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WriteAllData(18,Smg0+(0+bmp[0]),1);                //0

        WriteAllData(20,Smg0+(0+bmp[1]),1);                //1

        WriteOneData(22,Smg0[0+bmp[2]]);                //2
        WriteOneData(17,Smg0[0+bmp[2]]>>4);                //2

        WriteAllData(15,Smg1+(0+bmp[3]),1);                //3

        WriteAllData(13,Smg1+(0+bmp[4]),1);                //4

        WriteAllData(11,Smg1+(0+bmp[5]),1);                //5

        if(RTData[40] == 2)        //如果是标定界面  则显示小数点
                dot = 3;

        if(dot != 5){
                if(dot <= 1 ){        //绘制小数点
                        Smg0[bmp[dot]] |= 0x10;
                }else if(dot == 2){
                        Smg0[bmp[dot]] |= 0x10;
                }else if(dot >  2){
                        Smg1[bmp[dot]] |= 0x01;
                }

                if(RTData[40] == 0 || RTData[40] == 2){        // 只有在实时值显示界面和标定界面才显示小数点

                        switch(dot)
                        {
                                case 0:
                                        WriteAllData(18,Smg0+(0+bmp[0]),1);                //0

                                break;

                                case 1:
                                        WriteAllData(20,Smg0+(0+bmp[1]),1);                //1

                                break;

                                case 2:
                                        WriteOneData(22,Smg0[0+bmp[2]]);                //2
                                        WriteOneData(17,Smg0[0+bmp[2]]>>4);                //2

                                break;

                                case 3:
                                        WriteAllData(15,Smg1+(0+bmp[3]),1);                //3

                                break;

                                case 4:
                                        WriteAllData(13,Smg1+(0+bmp[4]),1);                //4

                                break;
                        }

                        if(dot <= 1 ){        //绘制小数点
                                Smg0[bmp[dot]] &= 0xef;
                        }else if(dot == 2){
                                Smg0[bmp[dot]] &= 0xef;
                        }else if(dot > 2){
                                Smg1[bmp[dot]] &= 0xfe;
                        }
                }
        }
}

/*
* @brief 将整型数转换为字符并显示
*
*
*/

void DisplayNum(int num , unsigned dot)
{
        unsigned char cwchar[6]={0,0,0,0,0,0};
        u8 b[6];
        u8 j=0,k=0,m;
        int i;

        if(num>999999)
                num=999999;
        if(num<-99999)
                num=-99999;

        if(num>=0){
                b[5]=0;//正数
        }
        else{
                num=-num;
                //num[0]=45;
                b[5]=1;//负数
        }

        for(i=5 ; i>=0 ; i--){                        //整型数转字符数

                if(num!=0)        //判断是否
                        cwchar[i]=(num%10);
                else{                                                  //无数字
                        if(j==0)j=i;                        //数据位数

                        if(!b[5]){
                                if((dot<5-i))                //&&(RTData[11]!=2&&RTData[11]!=3)&&RTData[13]!=2
                                        cwchar[i]=16;
                        }else{

                                if((dot<5-i)){                //&&(RTData[11]!=2&&RTData[11]!=3)&&RTData[13]!=2
                                        cwchar[i]=16;
                                        if(k==0)
                                        k=i;//负数小数点首位位数定位
                                }

                        }
                }
                num/=10;
        }
……………………

只需要将关键引脚替换即可正常使用

根据下图和TM1621的引脚更换其显示脚

网友A(2022-09-29):
RTData是啥,哪里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