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寄存器配置,主函数中定义的变量是怎么跟管脚对应起来的?

楼主:
谁能看的懂这个主函数中定义的变量是怎么跟管脚对应起来的

寄存器配置

寄存器配置

主函数变量定义

主函数变量定义

网友A(2020-11-13):
这不跟8051原理是一样的嘛
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好的了
或者是编译器本身就支持这种写法,PICC或者XC8编译器本身可能是支持这样的写法的
类似于一些PWM,ADC函数,这是编译器本身就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跟8051原理是一样的嘛
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好的了
或者是编译器本身就支持这种写法,PICC或者XC8编译器 ...

还是不太懂,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A:
很久没有搞PIC了,头文件不知道在哪里了
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以KEIL的8051单片机为例(这个用得多),TR0就是定时器的启动/停止位,这个位在KEIL编译环境中已经定义好了的,可以直接引用
而PIC也是一样,像TRISA这个端口控制寄存器的地址,它已经在定义过地址了,是可以直接用这个的
PIC的MPLAB IDE是相对规范的,你看一下你这个单片机型号的数据手册中文件寄存器表格中,里面寄存器的名称都是可以在这个环境中直接使用的
WDTCON,ADRESL ,ADRESH.....都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百度一下"PIC16F877A.H头文件详细注释"看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C(2021-01-24):
是将PIC单片机的片上所有资源都重新定义整理了 宏定义,使用的时候,直接使用C语言调用 仅此而已,但是看了图,使用的习惯真的很好,有疑问,一般能够解答,能给一份源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