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实现时钟Proteus仿真程序(注释很详细)

楼主(2020-11-13):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7;
sbit duan=P2^6;
sbit P33=P3^3;
sbit P32=P3^2;
int count=0;
uchar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数码管的段码值,0xbf对应”—“
uchar weixua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的位选信号
uchar tab[8]={0,0,10,0,0,10,0,0}; //8数码管显示值的8个值,10是对用显示— ;
void zhuanhuan(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void delay_ms(uint i)  //延时
{
  uint j;
  for(;i>0;i--)
  for(j=120;j>0;j--);
}

void main()
{ uchar i=0,count=0; //count用来计量1S的时间
  uchar moshi=0;
  uchar shi=23,fen=59,miao=55;         //定义时、分、秒变量
  bit flag=0;        //正常走时,flag=0;调节时分秒时,flag=1;
  while(1)
  {
    zhuanhuan(shi,fen,miao);  //从时分秒中分出十位,个位
    for(i=0;i<8;i++)                   //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 P0=weixuan[i];wei=1;wei=0;
          P0=~smg[tab[i]];duan=1;duan=0;delay_ms(1);
        }

        //时分秒根据时间变化
        if(flag==0) count++;   //count记录while循环的次数,通过指令可以推断出一次需要多少时间,次数乘以单次时间,以此计算1秒的时间
        if(count==105) {miao++;count=0;} //当count==次时,时间为1秒
        if(miao==60) {fen++;miao=0;}         //60秒1分钟,60分钟1小时,24小时归零。
    if(fen ==60) {shi++;fen=0;}
    if(shi==24)         {shi=0;}

        //按键调节时分秒
        if(P32==0)           //10ms延时,消抖处理
        {delay_ms(10);
         if(P32==0) {moshi++;flag=1;}        //模式1对应调时,模式2对应调分,模式3对应调秒
        }
        if(P33==0)          //10ms延时,消抖处理
        {delay_ms(10);
         if((P33==0)&(moshi==1)) shi++;        //模式1对应调时。P33按键只做加法运算
           if((P33==0)&(moshi==2)) fen++;        //模式2对应调分
         if((P33==0)&(moshi==3)) miao++;//模式3对应调秒
        }
        if(moshi==4) {moshi=0;flag=0;}//第四次按下模式键,模式归零
        while((P32==0)|(P33==0)); //等待按键释放
}
}

void zhuanhuan(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
  tab[0]=shi/10;
  tab[1]=shi%10;
  tab[3]=fen/10;
  tab[4]=fen%10;
  tab[6]=miao/10;
  tab[7]=miao%10;
}

网友A(2021-06-15):
互相学习,很好的例子

网友B:
非常棒的例子,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