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冰箱控制程序一直看不出来程序是怎么输出的,用哪个变量输出?

楼主(2020-11-13):
请大神看看这个主程序里面的变量跟配置的管对应的,一直看不出来程序是怎么输出的,用哪个变量输出的,拜托了一下是主程序:
/**
  Generated Main Source File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File Name:
    main.c

  Summary:
    This is the main file generated using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Description:
    This header file provides .implementations for driver APIs for all modules selected in the GUI.
    Generation Information :
        Product Revision  :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 1.65.2
        Device            :  PIC16F15355
        Driver Version    :  2.00
*/

/*
    (c) 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define State_Stop       0
#define State_Running    1
#define State_Error      2
#define State_Set_Temp   3
#define Set_TorH         4
#define Set_adjust_Fn    5
#define State_adjustTemp 6
#define State_adjustVn   7
#define State_PCF        8

#define mark_C      10
#define mark_E      11
#define mark_F      12
#define mark_Fu     13
#define mark_VL     14
#define mark_VM     15
#define mark_VH     16
#define mark_Nop    17
#define mark_P      18
#define mark_r      19
//#define mark_o      20

const uint8_t LED_SEG_TAB[]={0x88,0xbb,0xa4,0xa1,0x93,0xc1,0xc0,0xab,0x80,0x81, 0xcc,0xc4,0xc6, 0xf7, 0xfd,0xf5,0xe5, 0xff, 0x06,0xf6,0xf0}; //0123456789CEF - "L" "M" "H"  *afb gcde

//温度范围:-30到50度。
const uint8_t BOX_TempAD[] =
{
  25,27,28,30,32,33,35,37,39,41,//-30~-21
  43,45,48,50,52,54,57,60,62,65,//-20~-11
  67,70,73,76,79,82,85,88,91,94,//-10~-1
  97,100,103,106,109,112,115,118,122,125,//0~9
  128,131,134,137,140,143,146,149,151,154,//10~19
  157,160,162,165,167,170,172,175,177,180,//20~29
  182,184,186,188,190,192,194,196,198,200,//30~39
  201,203,205,206,208,209,211,212,214,215,//40~49
  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50~59
  226,
};

#define Flash_addr_Onoff  0x1f00  // Set Onoff
#define Flash_addr_Temp   0x1f01  // Set_temper
#define Flash_addr_MAX    0x1f02  // MAX/ECO
#define Flash_addr_UintC  0x1f03  // UintC
#define Flash_addr_F0     0x1f04  // Set F1
#define Flash_addr_F1     0x1f05  // Set F2
#define Flash_addr_F2     0x1f06  // Set F3
#define Flash_addr_Vn     0x1f07  // Set Vn

#define OFF  0
#define ON   1

uint16_t RI_Temp=0;
uint8_t RI_Cnt=0;
uint8_t BL_Flag=0;
uint8_t BL_Delay;
uint8_t  flag_5ms=0;
uint16_t n_5ms=0;
uint8_t  Work_state=State_Stop;
uint16_t  key_down_n=0;
uint8_t  flag_key_down=0;
uint8_t  flag_key_up=0;
uint8_t  flag_keydown3s=0;
uint8_t  Ssuo_3s_cnt=0;
uint8_t  Key_Period=0;
uint8_t  Set_Temp=18,Set_Temp_buff = 18; //0C;
uint8_t  MAX_flag=1 , MAX_flag_buff=1;
uint8_t  F_N=0;
uint8_t  V_N=1;
uint8_t  V_N_buff=1;
uint8_t  Unit_C=1;
uint8_t  FN_Tadj_N[] = {6, 6, 6};  //-4,-4,-4
//uint8_t  FN_Tadj_N_buff[] = {8, 6, 4};

uint8_t  data_baiwei=0;
uint8_t  data_shiwei=0;
uint8_t  data_gewei =0;
int16_t  Error_Cnt=0;
int16_t  Temp_current=0;
int16_t  Temp_current_buff=0;
uint8_t  Flag_ssuo_3s=0;
uint8_t  XS_Com_N=0;
uint8_t  Compre_err_cnt=0;
uint8_t  Compre_Err_N=0;

uint8_t  Refresh_time=0;
uint32_t DataAdd1 = 0;
uint16_t AdCount = 0;

uint8_t  Start_delay_1s=0;
uint8_t  Onoff_Status=OFF;
uint8_t  Onoff_Status_buff=OFF;
uint8_t  WriteBlock_flag=0;
uint16_t WriteWord_data[8];
uint8_t  PowerUP_250ms=0;
uint8_t  N_250ms=0;
uint8_t  High_10ms=0;
uint8_t  Low_10ms=0;
uint8_t  Pulse_num=0;
uint16_t Error_500ms=0;

uint8_t ON_OFF_Flag;
uint8_t ON_OFF_Flag2;
uint8_t PCF_Flag;
uint8_t Compressor_Start_Flag=0;
uint8_t BL_Get_ONE;
uint8_t BL_Get_TWO;
uint8_t Flag_20mS;
uint8_t BL_Down_Flag;
//==========================================================================
void Work_start(void)
{
  Onoff_Status = ON;
  Work_state = State_Running;
  //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Ssuo_3s_cnt=10;
}
//---------------------------------------
void Work_stop(void)
{
  Ssuo_3s_cnt = 0;
  Onoff_Status=OFF;
  Work_state = State_Stop;
  F_N=0;
  Start_delay_1s=0;
}
void Scan_Key()
{
  uint8_t Key_Current=0;
  if(Key_DOWN_GetValue()==0)  Key_Current|=0x01;
  else Key_Current&=0b00001110;
  if(Key_UP_GetValue()==0)    Key_Current|=0x02;
  else Key_Current&=0b00001101;
  if(Key_ONOFF_GetValue()==0) Key_Current|=0x08;
  else
   {
      Key_Current&=0b00000111;
      ON_OFF_Flag2=0;
      ON_OFF_Flag=0;
    }
  /*if((Work_state==State_Error)&&(Key_Current!=0x08)) Key_Current=0;*/

  if(Key_Current==0)
  {
     key_down_n=0;
     flag_key_up=0;
     if(flag_keydown3s==1)
     {
        flag_keydown3s=0;
        Ssuo_3s_cnt=20;
     }
  }
  else if(Key_Current>0)
  {
    if(key_down_n<1) Key_Period=Key_Current;
    if((Key_Period==Key_Current)&&(key_down_n<600))
    {
        key_down_n++;
    }
    else
    {
        key_down_n=0;
    }
  }
if(flag_key_up==0)
  {
    if(key_down_n>=5)
    {
      flag_key_up=1;
      flag_key_down=1;

    }
  }
  else if((key_down_n>=25)&&flag_keydown3s)      //长按连续响应
  {
    key_down_n=0;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flag_key_down=1;
    }
  }
  else if(key_down_n>=600)
  {
      if(Key_Period==0x08)
      {
          flag_key_down=1;
          ON_OFF_Flag=1;
          key_down_n=0;
      }else if((Key_Period==0x06)&&(Work_state==State_Stop))
    {
      Work_state=Set_TorH;
      Ssuo_3s_cnt=20;
      key_down_n=0;
    }
    else if((Key_Period==0x03)&&(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Work_state=Set_adjust_Fn;
      Ssuo_3s_cnt=20;
      key_down_n=0;
      F_N=0;
    }
    else if((Key_Period==0x03)&&(Work_state==State_Stop))
    {
     // Work_state=State_adjustVn;
      Work_state=State_PCF;
      Ssuo_3s_cnt=20;
      key_down_n=0;
    }
    else if((Key_Period==0x01)||(Key_Period==0x02))   //add/dec
    {
      if(Work_state!=State_Stop)
      {
        flag_keydown3s=1;
        flag_key_down=1;
        Ssuo_3s_cnt=0;
      }
    }
  }
}
//===============================================================================
void Key_deal(void)
{
  if(flag_key_down)
  {
    flag_key_down=0;
    key_down_n=0;
    switch (Key_Period)
    {
      case 1: //dec
      if(flag_keydown3s==0)
      {
          Ssuo_3s_cnt=15;
      }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if(Set_Temp>0) Set_Temp--;  //0: -18c
      }
      else if(Work_state==Set_TorH)
      {
        if(Unit_C) Unit_C=0;
        else Unit_C=1;
      }else if(Work_state==State_PCF)
      {
          if(PCF_Flag==0)
          {
            Work_state=State_adjustVn;
          }else
          {
            Work_state=Set_TorH;
          }
      }
      else if(Work_state==Set_adjust_Fn)  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else if(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
        if(FN_Tadj_N[F_N]>0) FN_Tadj_N[F_N]--;
      }
      else if(Work_state ==State_adjustVn)
      {
        if(V_N>0) V_N--;
      }
      else Ssuo_3s_cnt=0;
      break;

      case 2:  //add
      if(flag_keydown3s==0)
      {
          Ssuo_3s_cnt=15;
      }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if(Set_Temp<28) Set_Temp++;  //0: -18c
      }else if(Work_state==Set_TorH)
      {
        if(Unit_C) Unit_C=0;
        else Unit_C=1;
      }else if(Work_state==State_PCF)
      {
          if(PCF_Flag==0)
          {
            Work_state=State_adjustVn;
          }else
          {
            Work_state=Set_TorH;
          }
      }
      else if(Work_state==Set_adjust_Fn)
          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else if(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
        if(FN_Tadj_N[F_N]<20) FN_Tadj_N[F_N]++;
      }
      else if(Work_state ==State_adjustVn)
      {
        if(V_N<2) V_N++;
      }
      else Ssuo_3s_cnt=0;
      break;

      case 4: //SET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if(MAX_flag) MAX_flag=0;
        else MAX_flag=1;
        //Ssuo_3s_cnt=5;
      }
      else if((Work_state==Set_adjust_Fn)||(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
        Work_state = Set_adjust_Fn;
        Ssuo_3s_cnt=15;
        if(F_N<2) F_N++;
        else F_N=0;
      }*/
      break;

      case 8 : //on/off
       if((Work_state==Set_adjust_Fn)||(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
        Work_state = Set_adjust_Fn;
        Ssuo_3s_cnt=15;
        if(F_N<2) F_N++;
        else F_N=0;
       }else if((ON_OFF_Flag==1)&&(ON_OFF_Flag2==0))
      {
          ON_OFF_Flag=0;
          ON_OFF_Flag2=1;
          key_down_n=0;
          if(Work_state==State_Stop) Work_start();
            else if((Work_state!=State_Stop)||(Work_state==State_Error))
            {
                Compre_Err_N=0;
                Work_stop();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PCF)
      {
          PCF_Flag^=1;
      }
      break;
    }
    Key_Period=0;
  }
}
//---------------------------------------
void  Temperature_Conversion(int16_t Temperature)
{
  int16_t Temp_int=0;
  uint8_t shiwei_buff=0;
  uint8_t gewei_buff=0;
  Temp_int=Temperature;
  if (Unit_C == 0) Temp_int=(int16_t)Temp_int*18/10+32;  // C --> F
  if (Temp_int <0)
  {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Fu];
    Temp_int = 0-Temp_int;
  }
  else
  {
    if (Temp_int>98) Temp_int=98;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Nop];
  }
  Temperature =(uint8_t)Temp_int;

  while (Temperature >= 10)
  {
    Temperature -= 10;
    shiwei_buff++;
  }
  data_shiwei =LED_SEG_TAB[shiwei_buff];
  gewei_buff = (uint8_t)Temperature;
  data_gewei =LED_SEG_TAB[gewei_buff];
}
//---------------------------------------
void Updata_Display(void)
{
  uint8_t XS_baiwei=0;
  uint8_t XS_shiwei=0;
  uint8_t XS_gewei =0;
  if(PowerUP_250ms<8)
  {
    data_gewei = data_shiwei = data_baiwei =0x0;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Stop)
  {
    data_baiwei =0xff;
    data_shiwei =0xff;
    data_gewei  =0xff;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Temperature_Conversion(Temp_current);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
    Temperature_Conversion(Set_Temp-18);
  }
  else if(Work_state==Set_TorH)
  {
    data_shiwei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Nop];
    if(Unit_C) data_gewei  =LED_SEG_TAB[mark_C];
    else data_gewei  =LED_SEG_TAB[mark_F];
  }
  else if(Work_state==Set_adjust_Fn)
  {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Nop];
    data_shiwei =LED_SEG_TAB[mark_F];
    data_gewei  =LED_SEG_TAB[F_N+1];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
    Temperature_Conversion(FN_Tadj_N[F_N]-10);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adjustVn)
  {
    if (V_N == 0)
    {
      data_gewei =data_shiwei =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VL];
    }
    else if (V_N == 1)
    {
      data_gewei =data_shiwei =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VM];
    }
    else if (V_N == 2)
    {
      data_gewei =data_shiwei =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VH];
    }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PCF)
  {
      if(PCF_Flag==0)
      {
            data_shiwei =LED_SEG_TAB[mark_P];
            data_gewei  =LED_SEG_TAB[mark_r];
      }else
      {
            if(Unit_C) data_gewei  =LED_SEG_TAB[mark_C];
            else data_gewei  =LED_SEG_TAB[mark_F];
            data_shiwei =0xff;
      }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Error)&&(Error_Cnt==0))
  {
    data_baiwei =LED_SEG_TAB[mark_Nop];
    data_shiwei =LED_SEG_TAB[mark_E];
    data_gewei =LED_SEG_TAB[Compre_Err_N];
  }
  if(PowerUP_250ms>=8)
  {
    if(Flag_ssuo_3s)
    {
      XS_baiwei=0xff;
      XS_shiwei=0xff;
      XS_gewei =0xff;
    }
    else
    {
      XS_baiwei=data_baiwei;
      XS_shiwei=data_shiwei;
      XS_gewei =data_gewei;
    }
  }

  PORTC=0xff;  //COM_ge_SetHigh();
  COM_shi_SetHigh();
  COM_bai_SetHigh();
  XS_Com_N++;
  if(XS_Com_N>3) XS_Com_N=1;
  switch (XS_Com_N)
  {
    case 1:
    PORTC=XS_gewei;
    COM_ge_SetLow();
    COM_shi_SetHigh();
    COM_bai_SetHigh();
    break;

    case 2:
    PORTC=XS_shiwei;
    COM_ge_SetHigh();
    COM_shi_SetLow();
    COM_bai_SetHigh();
    break;

    case 3:
    PORTC=XS_baiwei;
    COM_ge_SetHigh();
    COM_shi_SetHigh();
    COM_bai_SetLow();
    break;
  }
}

//======================================================
void AD_Conversion(void)
{
  uint8_t RT_Value=0;
  uint8_t XS_Temp_Value=0;
  uint8_t jn=0;
  uint8_t FN_Tadj_AD=0;
  //uint8_t RI_Temp=0;

   //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DataAdd1 +=ADC_GetConversion(RT);
  if(++AdCount >= 256)
  {
    //RI_Temp = DataAdd1>>16;
    RT_Value += DataAdd1>>16;

    if((RT_Value < 0x0A)||(RT_Value>250))//开路或短路
    {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Compre_err_cnt++;
        if(Compre_err_cnt>=2)
        {
          Compre_err_cnt=0;
          Compre_Err_N=6;      //开路 或RT_Value >= 0xf8 短路
          Work_state=State_Error;
          Error_Cnt=400;
        }
      }
    }
    else
    {
      if(RT_Value<25) RT_Value=25;
      while(RT_Value>BOX_TempAD[jn]) jn++;      //60
      if (jn >= 30)   FN_Tadj_AD=FN_Tadj_N[0];       //>0    F1
      else if((jn>=16)&&(jn<=29))  FN_Tadj_AD=FN_Tadj_N[1];       //0~-14   F2
      else                  FN_Tadj_AD=FN_Tadj_N[2];       //<-15  F3

      jn=(uint8_t)(jn+FN_Tadj_AD);    //FN=init_data+10
      Temp_current=(int16_t)jn-40;    //表为30,由于实际补偿值=补偿值-10 补偿10为0 ,默认减30+10=40

      if(Temp_current>60) Temp_current=60;
      else if(Temp_current<-24) Temp_current=-24;
      if((Work_state==State_Error)&&(Compre_Err_N==6))
      {
        Compre_err_cnt++;
        if(Compre_err_cnt>2)
        {
          Compre_Err_N = 0;
          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
    }
    DataAdd1 = 0;
    AdCount = 0;
  }
}
//----------------------------------
void Compressor_ON (void)
{
  //if(MAX_flag) //MAX 3500
// {
    SP1_SetHigh();
    SP2_SetHigh();
/* }
  else        //ECO 2500
  {
    SP1_SetHigh();
    SP2_SetLow();
  }*/
}

void Compressor_OFF(void)
{
  SP1_SetLow();
  SP2_SetLow();
}
//==========================================================================
void Compressor_Control(void)  //250ms
{
  int16_t  Temp_true_set=0;

  N_250ms++;
  if(N_250ms>4) //1S
  {
    N_250ms=0;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Work_state==State_Set_Temp)||(Work_state==Set_adjust_Fn)||(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
    {
      if(V_N ==0) //0k
      {
        VL1_SetHigh();
      }
      else if(V_N ==1) //8.2k
      {
        VL1_SetLow();
        VL2_SetHigh();
      }
      else if(V_N ==2)  //47k
      {
        VL1_SetLow();
        VL2_SetLow();
      }
      Temp_true_set=(int16_t)Set_Temp-18;
     if(Compressor_Start_Flag==0)
      {
      if(Start_delay_1s<10)
      Start_delay_1s++;    //压缩机启动延时     1s*10=10s
      else  if((Temp_current>=Temp_true_set+2)&&(BL_Flag==0))
      {
          Compressor_ON();
      }
      else if(Temp_current<=Temp_true_set)
      {
          Compressor_OFF();
          Compressor_Start_Flag=1;
          Start_delay_1s=0;
      }
      }else
      {
        if(Start_delay_1s<45)   Start_delay_1s++;    //压缩机启动延时     1s*10=10s
      else if((Temp_current>=Temp_true_set+2)&&(BL_Flag==0))
      {
          Compressor_ON();
      }
      else if(Temp_current<=Temp_true_set)
      {
          Compressor_OFF();
          Start_delay_1s=0;
      }
      }
    }
    else if((Work_state==State_Error)&&(Compre_Err_N<7));
    else Compressor_OFF();
  }
}
//==========================================================================
void Check_Compressor_Error(void)
{
  if((Work_state==State_Stop)||(Work_state==Set_TorH)||(Work_state==Set_adjust_Fn)||(Work_state==State_adjustTemp)||(Work_state==State_adjustVn)||(Work_state==State_adjustVn)||(Work_state==State_PCF)) return;
  if(ERR_GetValue()==0)
  {
    High_10ms=0;
    Error_500ms=0;
    if(Work_state!=State_Error)
    {
      Low_10ms++;
      if(Low_10ms>=36)   //L puls  36*5=180ms
      {
        Low_10ms=0;
        Pulse_num++;
      }
    }
  }
  else //if(ERR_GetValue())
  {
    Low_10ms=0;
    High_10ms++;
    if(High_10ms>=100)  //H puls  500ms
    {
      High_10ms=0;
      if(Work_state!=State_Error)
      {
        Error_500ms=0;
        if(Pulse_num>0)
        {
          Work_state=State_Error;
          Compre_Err_N=Pulse_num;
          Error_Cnt=400;
          Pulse_num=0;
        }
      }
      else if((Compre_Err_N>0)&&(Compre_Err_N<6)) //if(Work_state==State_Error)
      {
        if(Error_500ms<10) Error_500ms++;
        else if(Error_500ms>=10) //500ms*10=5s
        {
          Error_500ms=0;
          Pulse_num=0;
          Compre_Err_N=0;
          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
    }
  }
}
//================================================
void Read_Momery_flash(void)  //读FLASH函数
{
  uint8_t Flash_Data=0;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Onoff);
  if(Flash_Data==1)
  {
    Work_state=State_Running;
    Onoff_Status = ON;
  }
  else
  {
    Work_state=State_Stop;
    Onoff_Status = OFF;
  }
  Onoff_Status_buff=Onoff_Status;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Temp);
  if (Flash_Data > 28) Set_Temp_buff =Set_Temp = 18;   //00
  else {Set_Temp_buff = Set_Temp = Flash_Data;}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MAX);
  if (Flash_Data==0) MAX_flag=0;
  else MAX_flag=1;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UintC);
  if(Flash_Data<2) Unit_C=Flash_Data;
  else Unit_C=1;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F0);
  if(Flash_Data<21) FN_Tadj_N[0]=Flash_Data;
  else FN_Tadj_N[0]=6; //-4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F1);
  if(Flash_Data<21) FN_Tadj_N[1]=Flash_Data;
  else FN_Tadj_N[1]=6;  //-4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F2);
  if(Flash_Data<21) FN_Tadj_N[2]=Flash_Data;
  else FN_Tadj_N[2]=6; //-4

  Flash_Data = (uint8_t)FLASH_ReadWord(Flash_addr_Vn);
  if(Flash_Data<3)
  {
      V_N = Flash_Data;
  }else
  {
      V_N=1; //H YCD60S1
   }
  V_N_buff=V_N;
}
//==========================================================================
/*
                         Main application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 When using interrupts, you need to set the Global and Peripheral Interrupt Enable bi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 Dis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Disable();

    Compressor_OFF();
    Read_Momery_flash();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asm("CLRWDT");
      if(flag_5ms)
      {
        flag_5ms=0;
         if(RI_Cnt>=2)
            {
             RI_Cnt=0;
              AD_Conversion();
            }
        if(Flag_20mS++>=5)
        {
            Flag_20mS=0;
           if(Error_Cnt>0)
           Error_Cnt--;
          if(Work_state==State_Running)
          {
         if(BL_GetValue()==0)
        {
              if(BL_Get_ONE==0)
                 BL_Get_ONE=1;
              else if(BL_Get_TWO==0)
              {
                BL_Get_ONE=0;
                BL_Delay++;
                if(BL_Delay>=50)
                {
                  BL_Delay=0;
                  Compressor_OFF();
                  BL_Down_Flag=1;
                  BL_Flag=1;
                }
                //Work_stop();

              }
        }else
        {
             BL_Delay=0;
             if(BL_Down_Flag==1)
             {
                 BL_Down_Flag=0;
                Work_start();
                BL_Flag=0;
             }

        }
       }
       }
        Scan_Key();
        Key_deal();
        Updata_Display();

        Check_Compressor_Error();
        if(n_5ms>=50)  //50*5ms
        {
          n_5ms=0;
          if(PowerUP_250ms<8) PowerUP_250ms++;

          Compressor_Control();

          if ((Onoff_Status_buff!=Onoff_Status)||(MAX_flag_buff!=MAX_flag)) WriteBlock_flag=1;
          if (Ssuo_3s_cnt > 0)
          {
            Ssuo_3s_cnt--;
            if (flag_keydown3s == 0)
            {
              if((Work_state==State_Set_Temp)||(Work_state == State_adjustTemp)||(Work_state==Set_TorH)||(Work_state==State_adjustVn)) Flag_ssuo_3s=~Flag_ssuo_3s;
              else Flag_ssuo_3s=0;
            }
            else Flag_ssuo_3s=0;
            if ((Ssuo_3s_cnt == 0)&&(flag_keydown3s == 0))
            {
              WriteBlock_flag=1;
              if ((Work_state == Set_adjust_Fn) || (Work_state == State_adjustTemp)||(Work_state==State_Set_Temp)) Work_start();
              else if((Work_state==State_PCF)||(Work_state==State_adjustVn)||(Work_state==Set_TorH))
              {

                   Work_stop();
                   PCF_Flag=0;
              }
              //else Work_state = State_Running;
            }
          }
          else
          {
              Flag_ssuo_3s = 0;
          }

          if(WriteBlock_flag==1)
          {
            WriteBlock_flag=0;
            if(V_N_buff!=V_N) V_N_buff=V_N;
            if (MAX_flag_buff!=MAX_flag) MAX_flag_buff=MAX_flag;
            if(Onoff_Status_buff!=Onoff_Status) Onoff_Status_buff=Onoff_Status;
            WriteWord_data[0] = Onoff_Status;
            WriteWord_data[1] = Set_Temp;
            WriteWord_data[2] = MAX_flag;
            WriteWord_data[3] = Unit_C;
            WriteWord_data[4] = FN_Tadj_N[0];
            WriteWord_data[5] = FN_Tadj_N[1];
            WriteWord_data[6] = FN_Tadj_N[2];
            WriteWord_data[7] = V_N;
            FLASH_WriteBlock(Flash_addr_Onoff,WriteWord_data);
          }
        }
      }
    }
}
/**
End of File

以下是寄存器配置:
/**
  Generated Pin Manager File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File Name:
    pin_manager.c

  Summary:
    This is the Pin Manager file generated using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Description:
    This header file provides implementations for pin APIs for all pins selected in the GUI.
    Generation Information :
        Product Revision  :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 1.65.2
        Device            :  PIC16F15355
        Driver Version    :  2.11
    The generated drivers are tested against the following:
        Compiler          :  XC8 1.45
        MPLAB             :  MPLAB X 4.15

    Copyright (c) 2013 - 2015 released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c) 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include <xc.h>
#include "pin_manager.h"
#include "stdbool.h"

void PIN_MANAGER_Initialize(void)
{
    /**
    LATx registers
    */
    LATA = 0x00;
    LATB = 0x30;
    LATC = 0x00;

    /**
    TRISx registers
    */
    TRISA = 0xA1;
    TRISB = 0xDA;
    TRISC = 0x00;

    /**
    ANSELx registers
    */
    ANSELC = 0x00;
    ANSELB = 0x04;
    ANSELA = 0x20;

    /**
    WPUx registers
    */
    WPUE = 0x00;
    WPUB = 0xDA;
    WPUA = 0x80;
    WPUC = 0x7f;

    /**
    ODx registers
    */
    ODCONA = 0x00;
    ODCONB = 0x00;
    ODCONC = 0x00;

    /**
    SLRCONx registers
    */
    SLRCONA = 0xFF;
    SLRCONB = 0xFF;
    SLRCONC = 0xFF;

}

void PIN_MANAGER_IOC(void)
{
}

/**
End of File

以下是另一个配置寄存器程序:
/**
  @Generated Pin Manager Header File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File Name:
    pin_manager.h

  @Summary:
    This is the Pin Manager file generated using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Description
    This header file provides APIs for driver for .
    Generation Information :
        Product Revision  :  PIC10 / PIC12 / PIC16 / PIC18 MCUs - 1.65.2
        Device            :  PIC16F15355
        Driver Version    :  2.11
    The generated drivers are tested against the following:
        Compiler          :  XC8 1.45
        MPLAB                   :  MPLAB X 4.15
*/

/*
    (c) 2018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nd its subsidiaries.

    Subject to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you may use Microchip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 product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omply with third party
    license terms applicable to your use of third party software (includ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may accompany Microchip software.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HOW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EXTENT ALLOWED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ifndef PIN_MANAGER_H
#define PIN_MANAGER_H

#define INPUT   1
#define OUTPUT  0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ANALOG      1
#define DIGITAL     0

#define PULL_UP_ENABLED      1
#define PULL_UP_DISABLED     0

// get/set ERR aliases
#define ERR_TRIS                 TRISAbits.TRISA0
#define ERR_LAT                  LATAbits.LATA0
#define ERR_PORT                 PORTAbits.RA0
#define ERR_WPU                  WPUAbits.WPUA0
#define ERR_OD                   ODCONAbits.ODCA0
#define ERR_ANS                  ANSELAbits.ANSA0
#define ERR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0 = 1; } while(0)
#define ERR_SetLow()             do { LATAbits.LATA0 = 0; } while(0)
#define ERR_Toggle()             do { LATAbits.LATA0 = ~LATAbits.LATA0; } while(0)
#define ERR_GetValue()           PORTAbits.RA0
#define ERR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0 = 1; } while(0)
#define ERR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0 = 0; } while(0)
#define ERR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0 = 1; } while(0)
#define ERR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0 = 0; } while(0)
#define ERR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0 = 0; } while(0)
#define ERR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0 = 1; } while(0)
#define ERR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0 = 1; } while(0)
#define ERR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0 = 0; } while(0)

// get/set VL1 aliases
#define VL1_TRIS                 TRISAbits.TRISA1
#define VL1_LAT                  LATAbits.LATA1
#define VL1_PORT                 PORTAbits.RA1
#define VL1_WPU                  WPUAbits.WPUA1
#define VL1_OD                   ODCONAbits.ODCA1
#define VL1_ANS                  ANSELAbits.ANSA1
#define VL1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1 = 1; } while(0)
#define VL1_SetLow()             do { LATAbits.LATA1 = 0; } while(0)
#define VL1_Toggle()             do { LATAbits.LATA1 = ~LATAbits.LATA1; } while(0)
#define VL1_GetValue()           PORTAbits.RA1
#define VL1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1 = 1; } while(0)
#define VL1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1 = 0; } while(0)
#define VL1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1 = 1; } while(0)
#define VL1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1 = 0; } while(0)
#define VL1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1 = 0; } while(0)
#define VL1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1 = 1; } while(0)
#define VL1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1 = 1; } while(0)
#define VL1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1 = 0; } while(0)

// get/set VL2 aliases
#define VL2_TRIS                 TRISAbits.TRISA2
#define VL2_LAT                  LATAbits.LATA2
#define VL2_PORT                 PORTAbits.RA2
#define VL2_WPU                  WPUAbits.WPUA2
#define VL2_OD                   ODCONAbits.ODCA2
#define VL2_ANS                  ANSELAbits.ANSA2
#define VL2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2 = 1; } while(0)
#define VL2_SetLow()             do { LATAbits.LATA2 = 0; } while(0)
#define VL2_Toggle()             do { LATAbits.LATA2 = ~LATAbits.LATA2; } while(0)
#define VL2_GetValue()           PORTAbits.RA2
#define VL2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2 = 1; } while(0)
#define VL2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2 = 0; } while(0)
#define VL2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2 = 1; } while(0)
#define VL2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2 = 0; } while(0)
#define VL2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2 = 0; } while(0)
#define VL2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2 = 1; } while(0)
#define VL2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2 = 1; } while(0)
#define VL2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2 = 0; } while(0)

// get/set SP1 aliases
#define SP1_TRIS                 TRISAbits.TRISA3
#define SP1_LAT                  LATAbits.LATA3
#define SP1_PORT                 PORTAbits.RA3
#define SP1_WPU                  WPUAbits.WPUA3
#define SP1_OD                   ODCONAbits.ODCA3
#define SP1_ANS                  ANSELAbits.ANSA3
#define SP1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3 = 1; } while(0)
#define SP1_SetLow()             do { LATAbits.LATA3 = 0; } while(0)
#define SP1_Toggle()             do { LATAbits.LATA3 = ~LATAbits.LATA3; } while(0)
#define SP1_GetValue()           PORTAbits.RA3
#define BL_GetValue()            PORTBbits.RB4
#define SP1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3 = 1; } while(0)
#define SP1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3 = 0; } while(0)
#define SP1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3 = 1; } while(0)
#define SP1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3 = 0; } while(0)
#define SP1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3 = 0; } while(0)
#define SP1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3 = 1; } while(0)
#define SP1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3 = 1; } while(0)
#define SP1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3 = 0; } while(0)

// get/set SP2 aliases
#define SP2_TRIS                 TRISAbits.TRISA4
#define SP2_LAT                  LATAbits.LATA4
#define SP2_PORT                 PORTAbits.RA4
#define SP2_WPU                  WPUAbits.WPUA4
#define SP2_OD                   ODCONAbits.ODCA4
#define SP2_ANS                  ANSELAbits.ANSA4
#define SP2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4 = 1; } while(0)
#define SP2_SetLow()             do { LATAbits.LATA4 = 0; } while(0)
#define SP2_Toggle()             do { LATAbits.LATA4 = ~LATAbits.LATA4; } while(0)
#define SP2_GetValue()           PORTAbits.RA4
#define SP2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4 = 1; } while(0)
#define SP2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4 = 0; } while(0)
#define SP2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4 = 1; } while(0)
#define SP2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4 = 0; } while(0)
#define SP2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4 = 0; } while(0)
#define SP2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4 = 1; } while(0)
#define SP2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4 = 1; } while(0)
#define SP2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4 = 0; } while(0)

// get/set RT aliases
#define RT_TRIS                 TRISAbits.TRISA5
#define RT_LAT                  LATAbits.LATA5
#define RT_PORT                 PORTAbits.RA5
#define RT_WPU                  WPUAbits.WPUA5
#define RT_OD                   ODCONAbits.ODCA5
#define RT_ANS                  ANSELAbits.ANSA5
#define RT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5 = 1; } while(0)
#define RT_SetLow()             do { LATAbits.LATA5 = 0; } while(0)
#define RT_Toggle()             do { LATAbits.LATA5 = ~LATAbits.LATA5; } while(0)
#define RT_GetValue()           PORTAbits.RA5
#define RT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5 = 1; } while(0)
#define RT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5 = 0; } while(0)
#define RT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5 = 1; } while(0)
#define RT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5 = 0; } while(0)
#define RT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5 = 0; } while(0)
#define RT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5 = 1; } while(0)
#define RT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5 = 1; } while(0)
#define RT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5 = 0; } while(0)

// get/set COM_ge aliases
#define COM_ge_TRIS                 TRISAbits.TRISA6
#define COM_ge_LAT                  LATAbits.LATA6
#define COM_ge_PORT                 PORTAbits.RA6
#define COM_ge_WPU                  WPUAbits.WPUA6
#define COM_ge_OD                   ODCONAbits.ODCA6
#define COM_ge_ANS                  ANSELAbits.ANSA6
#define COM_ge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6 = 1;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Low()             do { LATAbits.LATA6 = 0; } while(0)
#define COM_ge_Toggle()             do { LATAbits.LATA6 = ~LATAbits.LATA6; } while(0)
#define COM_ge_GetValue()           PORTAbits.RA6
#define COM_ge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6 = 1;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6 = 0;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6 = 1; } while(0)
#define COM_ge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6 = 0;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6 = 0;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6 = 1;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6 = 1; } while(0)
#define COM_ge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6 = 0; } while(0)

// get/set Key_DOWN aliases
#define Key_DOWN_TRIS                 TRISAbits.TRISA7
#define Key_DOWN_LAT                  LATAbits.LATA7
#define Key_DOWN_PORT                 PORTAbits.RA7
#define Key_DOWN_WPU                  WPUAbits.WPUA7
#define Key_DOWN_OD                   ODCONAbits.ODCA7
#define Key_DOWN_ANS                  ANSELAbits.ANSA7
#define Key_DOWN_SetHigh()            do { LATAbits.LATA7 = 1;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Low()             do { LATAbits.LATA7 = 0;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Toggle()             do { LATAbits.LATA7 = ~LATAbits.LATA7;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GetValue()           PORTBbits.RB1
#define Key_DOWN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Abits.TRISA7 = 1;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Abits.TRISA7 = 0;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7 = 1;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ResetPullup()        do { WPUAbits.WPUA7 = 0;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PushPull()        do { ODCONAbits.ODCA7 = 0;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OpenDrain()       do { ODCONAbits.ODCA7 = 1;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AnalogMode()      do { ANSELAbits.ANSA7 = 1; } while(0)
#define Key_DOWN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Abits.ANSA7 = 0; } while(0)

// get/set COM_shi aliases
#define COM_shi_TRIS                 TRISBbits.TRISB0
#define COM_shi_LAT                  LATBbits.LATB0
#define COM_shi_PORT                 PORTBbits.RB0
#define COM_shi_WPU                  WPUBbits.WPUB0
#define COM_shi_OD                   ODCONBbits.ODCB0
#define COM_shi_ANS                  ANSELBbits.ANSB0
#define COM_shi_SetHigh()            do { LATBbits.LATB0 = 1;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Low()             do { LATBbits.LATB0 = 0; } while(0)
#define COM_shi_Toggle()             do { LATBbits.LATB0 = ~LATBbits.LATB0; } while(0)
#define COM_shi_GetValue()           PORTBbits.RB0
#define COM_shi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Bbits.TRISB0 = 1;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Bbits.TRISB0 = 0;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0 = 1; } while(0)
#define COM_shi_Re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0 = 0;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PushPull()        do { ODCONBbits.ODCB0 = 0;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OpenDrain()       do { ODCONBbits.ODCB0 = 1;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AnalogMode()      do { ANSELBbits.ANSB0 = 1; } while(0)
#define COM_shi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Bbits.ANSB0 = 0; } while(0)

// get/set Key_UP aliases
#define Key_UP_TRIS                 TRISBbits.TRISB1
#define Key_UP_LAT                  LATBbits.LATB1
#define Key_UP_PORT                 PORTBbits.RB1
#define Key_UP_WPU                  WPUBbits.WPUB1
#define Key_UP_OD                   ODCONBbits.ODCB1
#define Key_UP_ANS                  ANSELBbits.ANSB1
#define Key_UP_SetHigh()            do { LATBbits.LATB1 = 1;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Low()             do { LATBbits.LATB1 = 0; } while(0)
#define Key_UP_Toggle()             do { LATBbits.LATB1 = ~LATBbits.LATB1; } while(0)
#define Key_UP_GetValue()           PORTAbits.RA7
#define Key_UP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Bbits.TRISB1 = 1;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Bbits.TRISB1 = 0;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1 = 1; } while(0)
#define Key_UP_Re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1 = 0;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PushPull()        do { ODCONBbits.ODCB1 = 0;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OpenDrain()       do { ODCONBbits.ODCB1 = 1;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AnalogMode()      do { ANSELBbits.ANSB1 = 1; } while(0)
#define Key_UP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Bbits.ANSB1 = 0; } while(0)

// get/set LED_ECO aliases
#define LED_ECO_TRIS                 TRISBbits.TRISB4
#define LED_ECO_LAT                  LATBbits.LATB4
#define LED_ECO_PORT                 PORTBbits.RB4
#define LED_ECO_WPU                  WPUBbits.WPUB4
#define LED_ECO_OD                   ODCONBbits.ODCB4
#define LED_ECO_ANS                  ANSELBbits.ANSB4
#define LED_ECO_SetHigh()            do { LATBbits.LATB4 = 1;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Low()             do { LATBbits.LATB4 = 0; } while(0)
#define LED_ECO_Toggle()             do { LATBbits.LATB4 = ~LATBbits.LATB4; } while(0)
#define LED_ECO_GetValue()           PORTBbits.RB4
#define LED_ECO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Bbits.TRISB4 = 1;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Bbits.TRISB4 = 0;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4 = 1; } while(0)
#define LED_ECO_Re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4 = 0;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PushPull()        do { ODCONBbits.ODCB4 = 0;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OpenDrain()       do { ODCONBbits.ODCB4 = 1;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AnalogMode()      do { ANSELBbits.ANSB4 = 1; } while(0)
#define LED_ECO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Bbits.ANSB4 = 0; } while(0)

// get/set LED_MAX aliases
#define LED_MAX_TRIS                 TRISBbits.TRISB5
#define LED_MAX_LAT                  LATBbits.LATB5
#define LED_MAX_PORT                 PORTBbits.RB5
#define LED_MAX_WPU                  WPUBbits.WPUB5
#define LED_MAX_OD                   ODCONBbits.ODCB5
#define LED_MAX_ANS                  ANSELBbits.ANSB5
#define LED_MAX_SetHigh()            do { LATBbits.LATB5 = 1;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Low()             do { LATBbits.LATB5 = 0; } while(0)
#define LED_MAX_Toggle()             do { LATBbits.LATB5 = ~LATBbits.LATB5; } while(0)
#define LED_MAX_GetValue()           PORTBbits.RB5
#define LED_MAX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Bbits.TRISB5 = 1;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Bbits.TRISB5 = 0;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5 = 1; } while(0)
#define LED_MAX_Re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5 = 0;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PushPull()        do { ODCONBbits.ODCB5 = 0;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OpenDrain()       do { ODCONBbits.ODCB5 = 1;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AnalogMode()      do { ANSELBbits.ANSB5 = 1; } while(0)
#define LED_MAX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Bbits.ANSB5 = 0; } while(0)

// get/set Key_ONOFF aliases
#define Key_ONOFF_TRIS                 TRISBbits.TRISB6
#define Key_ONOFF_LAT                  LATBbits.LATB6
#define Key_ONOFF_PORT                 PORTBbits.RB6
#define Key_ONOFF_WPU                  WPUBbits.WPUB6
#define Key_ONOFF_OD                   ODCONBbits.ODCB6
#define Key_ONOFF_ANS                  ANSELBbits.ANSB6
#define Key_ONOFF_SetHigh()            do { LATBbits.LATB6 = 1;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Low()             do { LATBbits.LATB6 = 0;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Toggle()             do { LATBbits.LATB6 = ~LATBbits.LATB6;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GetValue()           PORTBbits.RB3
#define Key_ONOFF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Bbits.TRISB6 = 1;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Bbits.TRISB6 = 0;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6 = 1;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Re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6 = 0;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PushPull()        do { ODCONBbits.ODCB6 = 0;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OpenDrain()       do { ODCONBbits.ODCB6 = 1;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AnalogMode()      do { ANSELBbits.ANSB6 = 1; } while(0)
#define Key_ONOFF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Bbits.ANSB6 = 0; } while(0)

// get/set Key_SET aliases
#define Key_SET_TRIS                 TRISBbits.TRISB7
#define Key_SET_LAT                  LATBbits.LATB7
#define Key_SET_PORT                 PORTBbits.RB7
#define Key_SET_WPU                  WPUBbits.WPUB7
#define Key_SET_OD                   ODCONBbits.ODCB7
#define Key_SET_ANS                  ANSELBbits.ANSB7
#define Key_SET_SetHigh()            do { LATBbits.LATB7 = 1;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Low()             do { LATBbits.LATB7 = 0; } while(0)
#define Key_SET_Toggle()             do { LATBbits.LATB7 = ~LATBbits.LATB7; } while(0)
#define Key_SET_GetValue()           PORTBbits.RB7
#define Key_SET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Bbits.TRISB7 = 1;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Bbits.TRISB7 = 0;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7 = 1; } while(0)
#define Key_SET_ResetPullup()        do { WPUBbits.WPUB7 = 0;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PushPull()        do { ODCONBbits.ODCB7 = 0;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OpenDrain()       do { ODCONBbits.ODCB7 = 1;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AnalogMode()      do { ANSELBbits.ANSB7 = 1; } while(0)
#define Key_SET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Bbits.ANSB7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0 aliases
#define IO_RC0_TRIS                 TRISCbits.TRISC0
#define IO_RC0_LAT                  LATCbits.LATC0
#define IO_RC0_PORT                 PORTCbits.RC0
#define IO_RC0_WPU                  WPUCbits.WPUC0
#define IO_RC0_OD                   ODCONCbits.ODCC0
#define IO_RC0_ANS                  ANSELCbits.ANSC0
#define IO_RC0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0 = 1;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Low()             do { LATCbits.LATC0 = 0; } while(0)
#define IO_RC0_Toggle()             do { LATCbits.LATC0 = ~LATCbits.LATC0; } while(0)
#define IO_RC0_GetValue()           PORTCbits.RC0
#define IO_RC0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0 = 1;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0 = 0;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0 = 1; } while(0)
#define IO_RC0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0 = 0;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0 = 0;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0 = 1;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0 = 1; } while(0)
#define IO_RC0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0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1 aliases
#define IO_RC1_TRIS                 TRISCbits.TRISC1
#define IO_RC1_LAT                  LATCbits.LATC1
#define IO_RC1_PORT                 PORTCbits.RC1
#define IO_RC1_WPU                  WPUCbits.WPUC1
#define IO_RC1_OD                   ODCONCbits.ODCC1
#define IO_RC1_ANS                  ANSELCbits.ANSC1
#define IO_RC1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1 = 1;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Low()             do { LATCbits.LATC1 = 0; } while(0)
#define IO_RC1_Toggle()             do { LATCbits.LATC1 = ~LATCbits.LATC1; } while(0)
#define IO_RC1_GetValue()           PORTCbits.RC1
#define IO_RC1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1 = 1;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1 = 0;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1 = 1; } while(0)
#define IO_RC1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1 = 0;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1 = 0;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1 = 1;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1 = 1; } while(0)
#define IO_RC1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1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2 aliases
#define IO_RC2_TRIS                 TRISCbits.TRISC2
#define IO_RC2_LAT                  LATCbits.LATC2
#define IO_RC2_PORT                 PORTCbits.RC2
#define IO_RC2_WPU                  WPUCbits.WPUC2
#define IO_RC2_OD                   ODCONCbits.ODCC2
#define IO_RC2_ANS                  ANSELCbits.ANSC2
#define IO_RC2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2 = 1;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Low()             do { LATCbits.LATC2 = 0; } while(0)
#define IO_RC2_Toggle()             do { LATCbits.LATC2 = ~LATCbits.LATC2; } while(0)
#define IO_RC2_GetValue()           PORTCbits.RC2
#define IO_RC2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2 = 1;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2 = 0;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2 = 1; } while(0)
#define IO_RC2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2 = 0;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2 = 0;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2 = 1;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2 = 1; } while(0)
#define IO_RC2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2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3 aliases
#define IO_RC3_TRIS                 TRISCbits.TRISC3
#define IO_RC3_LAT                  LATCbits.LATC3
#define IO_RC3_PORT                 PORTCbits.RC3
#define IO_RC3_WPU                  WPUCbits.WPUC3
#define IO_RC3_OD                   ODCONCbits.ODCC3
#define IO_RC3_ANS                  ANSELCbits.ANSC3
#define IO_RC3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3 = 1;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Low()             do { LATCbits.LATC3 = 0; } while(0)
#define IO_RC3_Toggle()             do { LATCbits.LATC3 = ~LATCbits.LATC3; } while(0)
#define IO_RC3_GetValue()           PORTCbits.RC3
#define IO_RC3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3 = 1;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3 = 0;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3 = 1; } while(0)
#define IO_RC3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3 = 0;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3 = 0;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3 = 1;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3 = 1; } while(0)
#define IO_RC3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3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4 aliases
#define IO_RC4_TRIS                 TRISCbits.TRISC4
#define IO_RC4_LAT                  LATCbits.LATC4
#define IO_RC4_PORT                 PORTCbits.RC4
#define IO_RC4_WPU                  WPUCbits.WPUC4
#define IO_RC4_OD                   ODCONCbits.ODCC4
#define IO_RC4_ANS                  ANSELCbits.ANSC4
#define IO_RC4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4 = 1;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Low()             do { LATCbits.LATC4 = 0; } while(0)
#define IO_RC4_Toggle()             do { LATCbits.LATC4 = ~LATCbits.LATC4; } while(0)
#define IO_RC4_GetValue()           PORTCbits.RC4
#define IO_RC4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4 = 1;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4 = 0;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4 = 1; } while(0)
#define IO_RC4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4 = 0;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4 = 0;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4 = 1;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4 = 1; } while(0)
#define IO_RC4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4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5 aliases
#define IO_RC5_TRIS                 TRISCbits.TRISC5
#define IO_RC5_LAT                  LATCbits.LATC5
#define IO_RC5_PORT                 PORTCbits.RC5
#define IO_RC5_WPU                  WPUCbits.WPUC5
#define IO_RC5_OD                   ODCONCbits.ODCC5
#define IO_RC5_ANS                  ANSELCbits.ANSC5
#define IO_RC5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5 = 1;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Low()             do { LATCbits.LATC5 = 0; } while(0)
#define IO_RC5_Toggle()             do { LATCbits.LATC5 = ~LATCbits.LATC5; } while(0)
#define IO_RC5_GetValue()           PORTCbits.RC5
#define IO_RC5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5 = 1;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5 = 0;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5 = 1; } while(0)
#define IO_RC5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5 = 0;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5 = 0;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5 = 1;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5 = 1; } while(0)
#define IO_RC5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5 = 0; } while(0)

// get/set IO_RC6 aliases
#define IO_RC6_TRIS                 TRISCbits.TRISC6
#define IO_RC6_LAT                  LATCbits.LATC6
#define IO_RC6_PORT                 PORTCbits.RC6
#define IO_RC6_WPU                  WPUCbits.WPUC6
#define IO_RC6_OD                   ODCONCbits.ODCC6
#define IO_RC6_ANS                  ANSELCbits.ANSC6
#define IO_RC6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6 = 1;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Low()             do { LATCbits.LATC6 = 0; } while(0)
#define IO_RC6_Toggle()             do { LATCbits.LATC6 = ~LATCbits.LATC6; } while(0)
#define IO_RC6_GetValue()           PORTCbits.RC6
#define IO_RC6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6 = 1;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6 = 0;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6 = 1; } while(0)
#define IO_RC6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6 = 0;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6 = 0;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6 = 1;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6 = 1; } while(0)
#define IO_RC6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6 = 0; } while(0)

// get/set COM_bai aliases
#define COM_bai_TRIS                 TRISCbits.TRISC7
#define COM_bai_LAT                  LATCbits.LATC7
#define COM_bai_PORT                 PORTCbits.RC7
#define COM_bai_WPU                  WPUCbits.WPUC7
#define COM_bai_OD                   ODCONCbits.ODCC7
#define COM_bai_ANS                  ANSELCbits.ANSC7
#define COM_bai_SetHigh()            do { LATCbits.LATC7 = 1;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Low()             do { LATCbits.LATC7 = 0; } while(0)
#define COM_bai_Toggle()             do { LATCbits.LATC7 = ~LATCbits.LATC7; } while(0)
#define COM_bai_GetValue()           PORTCbits.RC7
#define COM_bai_SetDigitalInput()    do { TRISCbits.TRISC7 = 1;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DigitalOutput()   do { TRISCbits.TRISC7 = 0;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7 = 1; } while(0)
#define COM_bai_ResetPullup()        do { WPUCbits.WPUC7 = 0;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PushPull()        do { ODCONCbits.ODCC7 = 0;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OpenDrain()       do { ODCONCbits.ODCC7 = 1;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AnalogMode()      do { ANSELCbits.ANSC7 = 1; } while(0)
#define COM_bai_SetDigitalMode()     do { ANSELCbits.ANSC7 = 0; } while(0)

/**
   @Param
    none
   @Returns
    none
   @Description
    GPIO and peripheral I/O initialization
   @Example
    PIN_MANAGER_Initialize();
*/
void PIN_MANAGER_Initialize (void);

/**
* @Param
    none
* @Returns
    none
* @Description
    Interrupt on Change Handling routine
* @Example
    PIN_MANAGER_IOC();
*/
void PIN_MANAGER_IOC(void);

#endif // PIN_MANAGER_H
/**
End of File

网友A:
貌似while循环里面是靠判断各种Flag来控制的压缩机,楼主想要知道的是什么?还是说明白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