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cpu能不能像单片机一样引出i/o口然后控制,如果不能的话怎么样才能

楼主(2020-11-13):
(无正文)

网友A:
CPU肯定有I/O口引出了,否则怎么控制内存条等,你应该要问的是电脑有没硬件引出口吧?以前的并口和串口就可以控制,现在没有这两种接口了,但是USB转串口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usb,串口,扩展咯

网友C:
当然可以啊

网友D:
肯定可以,但是USB转的貌似都没原生串口来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肯定有I/O口引出了,否则怎么控制内存条等,你应该要问的是电脑有没硬件引出口吧?以前的并口和串口就可 ...

好吧,我想如果cpu可以像单片机那样直接控制i/o,那就好玩了,把cpu当作单片机用

网友E:
cpu只有总线接口,io靠 EC 南桥这些输出。猜的

网友F:
当然可以,CPU基本输入输出和单片机本质上没多大区别,只是复杂点而已
楼主有钱有闲的话可以去搞块i7最小系统板

网友G:
不能直接引出CPU的IO口,需要设计个PCIe卡然后引出。

网友H:
应该可以的,电脑的BIOS就是最原始的硬件引导程序。

网友I:
IO脚是不少, 而且都用于总线, 你非要当IO用, 也是可以的, 问题是不支持下载程序, 也不能保存程序, 你要外接, 而且你还需要 BIOS这个的做一个简单自检,  然后挂硬盘.
简单的将 它就是CPU, 做运算的,  你却非要当MCU使用,  上面的脚还没有MCU好用呢!   功耗也大,  至少50W. 还要加散热器,  电源还好几组, 这样折腾,  还是需要主板才能完成,  如果都是好的, 想旧电脑再利用, 那就装linux系统, DOS系统, 然后自己学习编程, 控制串口, 打印口, 等外设.  一般人搞不定哦.

网友J:
除了几个IO引脚外,通用CPU的大多数IO引脚不能从外部单独控制。

网友K:
光一个CPU不能运行的,CPU里面没有办法写程序,你也控制不了IO变化

网友L:
理论上可以,实际并不可行,仅从电脑cpu的功耗来看,你就会选择放弃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想如果cpu可以像单片机那样直接控制i/o,那就好玩了,把cpu当作单片机用

杀鸡焉用牛刀。

网友N:
期待楼主能搭个最小系统然后点亮LED

网友O:
用USB转接,简单方便可行,更稳定点pcie

网友P(2021-11-25):
我问过高手,电脑并不能直接控制外设,只能通过输出数据到单片机

网友Q:
当然有了,只不过没有给用户使用罢了

网友Q:
可以的,要有相应的接口电路

网友R: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想如果cpu可以像单片机那样直接控制i/o,那就好玩了,把cpu当作单片机用

可以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研究CPU的datasheet
还要画专门的板子,给CPU配上座,为了正确引导CPU,你要给他配上BIOS,存储他的控制程序要配上ROM,CPU运算时临时变量的存放还要配上RAM,CPU的IO是没有驱动力的……,所以你要让他像MCU一样直接用IO驱动的话,还要加驱动芯片…… 杂七杂八算下来,等你能用CPU弄出一个流水灯的时候,人家单片机写的代码都能在黑51发帖子了……

网友S:
要说功能那单片机比电脑CPU强多了电脑CPU只是中央处理器,要加上内存、程序存储器、显卡、各种接口,需要AD还要AD卡,这些才组成一个计算机,而单片机把上述功能都集成到一片IC中,所以叫单片计算机,过去还有单板机。

网友T:
电脑的CPU只负责运算的,需要外设管理IO,而不是CPU直接控制IO

网友U:
通过COM串口可以实现I/O控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