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传感器程序

楼主(2020-11-1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P3^2;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void delay(uchar ms) // 延时模块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ms()        //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                    //本函数延时8us多
   uchar i;
   for(i=0;i<1;i++);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
{
        lcden=0;
        lcdrw=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
{
        delay(10);
        writecom(addr|0x80);
        writedata(q);
        delay(1);
}
                //DHT11测试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IO=1;
        delayms();
        IO=0;
        delay(25);        //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 18ms 保证 DHT11 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 拉高电平延时 20-40us
        delayms();        //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 24us 符合要求
        delayms();
        delayms();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 接收 8bit 的数据
        {
        while(!IO);        // 等待 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ms();        //开始信号结束之后 延时 26us-28us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delayms();
        delayms();
        temp=0;                        //时间为 26us-28us 表示接收的为数据 '0'
        if(IO==1)
        temp=1;                 //如果 26us-28us之后 还为高电平 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 '1'
        while(IO);        // 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 '0'为 26us-28us '1'为 70us
        data_byte<<=1;        // 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 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 开始信号
    IO=1;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 DHT11 响应信号
    if(!IO)        //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IO);                        //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        //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 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 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 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 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 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 校验位
        IO=0;                                         // 当最后一 bit 数据接完毕后 从机拉低电平 50us
            for(i=0;i<7;i++)// 差不多 50us 的延时
                delayms();
        IO=1;                //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LCD
        while(1)
        {
                receive();// 接收数据
                display(0x00,'R');//LCD 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0x30 表示 带字库的 LCD1602 中 0x30 的位置放有数字 0 RH/10+0x30 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 RH/10+0x30 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05,RL+0x30);
                display(0X06,'%');

                display(0x40,'T');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
                display(0x45,TL+0x30);           //温度的小数部分就一位数,范围0-9
                display(0x46,0xdf);                        //温度单位
                display(0x47,0x43);
        } }

网友A(2021-07-02):
有原理图配上

网友B(2021-08-11):
为什么我显示的一直是0,我用这个程序和我原来的程序都是显示0,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