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和pwm直流电机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11-13):
//单独执行电机程序,电机可以实现案件调速,单独执行lcd显示温度(温度传感器为DS18b20)lcd屏幕也可以显示正确的温度
// 当把两个程序整合成一个程序的时候,电机不能按键调速,lcd屏幕不能正确显示温度这是怎么回事

//整合之后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pwm_motor_val =0;//左右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17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sbit led=P1^0;
sbit _4IN = P3^7;//
sbit key_s2 = P3^0;
sbit key_s3 = P3^1;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LCDEN = P3^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255)
        {        _4IN = 0;
                led=1;         }
        if(pwm_motor_val == pwm_t)
                {_4IN = 1;
                led=0;        }
}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0 = comm;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写数据:RS=1, RW=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0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rw = 0;
     dula = wela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DS18B20*******************************/
sbit ds = P2^2;
void dsInit()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
    t = value * 0.0625;
    \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DS18B20*******************************/

void main()
{
    uchar table[] = "  xianzaiwendu: ";
    sendChangeCmd();
    init();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 16);
    while(1)
    {
        delay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writeComm(0xc0);
        display(getTmpValue());
        sendChangeCmd();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220;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if(key_s3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3 == 0)
                        {
                                if(pwm_motor_val < 170)
                                {
                                        pwm_motor_val=pwm_motor_val+10;
                                }
                        }
                }
                if(key_s2 == 0)        //S3按键LED变亮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motor_val > 0)
                                {
                                        pwm_motor_val=pwm_motor_val-10;
                                }
                        }
                }

    }
}

网友A:
前面有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长着象是数码管
后面是 uchar table[] = "  xianzaiwendu: ";... writeComm(0x80);writeString(table, 16); 看着象1602
你确定是用了两个屏并且都不显示么

网友B:
这是因为程序构架不合理造成的相互干扰所致。特别是楼主把定时器初始化语句放在主循环while(1)中,使得定时中断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程序构架不合理造成的相互干扰所致。特别是楼主把定时器初始化语句放在主循环while(1)中,使得定时 ...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
//改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后,听了您的建议更改了程序
//由于我的知识储备不够出现了一下问题,电机可以调速,但是LCD屏幕还是不显示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希望您拨冗帮助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wm_motor_val =0;//左右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17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sbit led=P1^0;
sbit _4IN = P2^4;//
sbit key_s2 = P3^0;
sbit key_s3 = P3^1;
sbit RS = P3^5;   //定义端口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sbit Data = P3^7;//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15];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DHT11延时函数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DHT11开始信号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
              接收八位二进制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
              接收40bit数据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 =' ';
                rec_dat[3] = 'R' ;
                rec_dat[4] = 'H';
        rec_dat[5]=' ';
        rec_dat[6]=' ';
        rec_dat[7]=' ';
        rec_dat[8]=' ';
        rec_dat[9]='0'+(TH/10);
        rec_dat[10]='0'+(TH%10);
                rec_dat[11] =' ';
                rec_dat[12] = 'C';
                rec_dat[13] = ' ' ;
        rec_dat[14]='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220;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pwm_t=pwm_t+1;
        if(pwm_t == 255)
        {        _4IN = 0;
                led=1;         }
        if(pwm_motor_val == pwm_t)
                {_4IN = 1;
                led=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int i;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DHT11_delay_ms(15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        TH0 = 220;
//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EA        = 1;//总中断允许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while (1)
         {
               DHT11_receive();

                for(i=0;i<15;i++)
                {
                           LCD_Write_Char(i,1,rec_dat[i]);
                }
                  //LCD_Write_Char(0,0,'T');
                  //LCD_Write_Char(0,1,'H');
                   //LCD_Write_String(0,1,"HELLO");
                if(key_s3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3 == 0)
                        {
                                if(pwm_motor_val < 170)
                                {
                                        pwm_motor_val=pwm_motor_val+10;
                                }
                        }
                }
                if(key_s2 == 0)        //S3按键LED变亮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motor_val > 0)
                                {
                                        pwm_motor_val=pwm_motor_val-10;
                                }
                        }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
//改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后,听了您的建议更改了程序
//由于我的知识储备不够出现 ...

单一应用程序功能正常,多个应用程序随意组合往往会在执行时间上发生冲突。通常为了按键能及时响应运用中断,往往更加剧了冲突。为了避免这类冲突需要在时间上排序,把占时较长的连续执行的模块拆分成多个时间段分时执行。这样在主循环周期内,每个子函数都能执行到全部或部分。感觉上多个应用程序在同时执行。
给你写个示例。只用定时器控制主循环周期,4个子函数轮流执行互不干扰。

温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