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与单片机的关系

楼主(2020-11-13):
问题:大佬们我刚刚学完单片机的知识,现在想继续跟进学嵌入式,不知道怎么选择书籍和方向,有大佬推荐下么,谢了。

网友A:
可以用stm32f103入手,视频可以看正点原子的或者硬石的,书的话正点原子的ok

网友B:
学完单片机就上手一两个项目吧,问指导师傅要,师傅有办法的,然后再加强进入ARM的行列。

网友C:
单片机学完后最好从学习一下stm32,学习一下实时操作系统,freertos或者ucos,然后再学习linux。循序渐进

网友D:
1、从系统组成上区别,单片机由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构成,而嵌入式第一步需要结合具体的应用,考虑成本,性能,可扩展性,开发周期等各方面的要求,确定系统的主控器件后,加入微处理器,外围硬件设备,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组成。  2、从硬件组成上区别,单片机是由一块集成电路芯片组成,具体包含微控制器电路,输入输出接口控件。而嵌入式,随着电子技术发展,如今既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也可以用其他可编程的电子器件实现。

网友E:
stm32F103ZET6  可以考虑下野火的开发板和书籍

网友F:
学完单片机,马上想学嵌入式的话,可能STM32更快一些。ARM开发往往加入了操作系统,需要学更多的和硬件无关的内容,比如linux知识,驱动程序开发、图形界面开发等。
学习视频,在很多网站都有。比如哔哩哔哩网站就有很多嵌入式开发的内容。

网友G:
单片机前景不容乐观,建议嵌入式Linux跟arm结合。推荐迅为开发板视频详细。适合初学者

网友H:
嵌入式比单片机多了操作系统

网友I:
去找正点原子的开发资料,配合着开发板学习挺快的。要是想深入搞嵌入式软件开发,建议把Linux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