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驱动电路中二极管,稳压管的作用和取值?这个电路的原理求分析

楼主:
请教下图纸红框内几个电阻,二极管,稳压管的作用和取值,感谢!

网友A(2020-11-14):
D1取值要大于5V吧,估计取个6-7V。
不太理解7805要来干啥,开关KC打到3,Q4导通的话,也能驱动Q5呀。
红框电路难道是双保险吗?确保Q5一定能导通?

网友B:
图不完整,不好分析,电机电压不知道多少,红色框估计是一种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