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单片机0.96 oled GPS和串口1通讯源程序

楼主:
IIC驱动oled   串口1和GPS通讯,波特率38400,功能简单,仅有GPS显示和速度时间显示。需要的随便玩,注释不是很清楚,见谅。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oled.h"
void sysinit(); //系统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T0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7.000MHz
void hex_show(u8 a,u8 b,u8 c,u8 d,u8 e);//显示原码
void OLED_Show2m(u8 x,u8 y,u8 num,u8 size2);//显示2个数字
void jingwei();
unsigned char jc,js,jcc;//计次处理
  unsigned char str0[80];        // 存放收到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ABCDEF"};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int main(void)
{
    sysinit();SBUF=0x66;
//             DHT11_receive();        //探头数据读取
        ////                OLED_Clear(); //清
        while(1)
        {
//                OLED_Clear(); //清屏
//       OLED_Show2m(33,3,55,16);//显示THI
//                   OLED_Show2m(102,3,23,16);//显示湿度
//       OLED_Showwd(44,6,231,16);//显示温度
//       hex_show(str0[60],str0[1],str0[2],str0[23],str0[24]);
//                SBUF=str1[4];
                jingwei();
//                delay_ms(800);
        }
}

void jingwei()
{
        unsigned char hh,mm,ss,vv,jd1,wd1;
        unsigned int  jd,wd;
        if(str0[17]==0x41)//数据有效
{

        hh=(str0[7]-0x30)*10+(str0[8]-0x30)+8;     //转换为UT8时区
        mm=(str0[9]-0x30)*10+(str0[10]-0x30);     //转换为UT8时区
        ss=(str0[11]-0x30)*10+(str0[12]-0x30);     //转换为UT8时区

        jd=(str0[32]-0x30)*10000+(str0[33]-0x30)*1000 //经度 xxxxx’xx
            +(str0[34]-0x30)*100+(str0[35]-0x30)*10+(str0[36]-0x30);
        jd1=((str0[38]-0x30)*100+(str0[39]-0x30)*10+(str0[40]-0x30))*0.06;

        wd=(str0[19]-0x30)*1000+(str0[20]-0x30)*100  //纬度 xxxx’xx
            +(str0[21]-0x30)*10+(str0[22]-0x30);
        wd1=((str0[24]-0x30)*100+(str0[25]-0x30)*10+(str0[26]-0x30))*0.06;

        if(str0[46]<=0x39)  //速度
           {vv=((str0[46]-0x30)+(str0[48]-0x30)/10)*1.852+0.5;}  //速度个位(节)
        else {vv=((str0[46]-0x30)*10+(str0[47]-0x30)+(str0[49]-0x30)/10)*1.852+0.5;}        //速度2位(节)

  OLED_ShowChar(0,0,(digit[hh/10]),16);  //小时 1
  OLED_ShowChar(8,0,(digit[hh%10]),16);  //小时 2
        OLED_ShowString(16,0,":",16); //:
  OLED_ShowChar(22,0,(digit[mm/10]),16);  //分钟 1
  OLED_ShowChar(30,0,(digit[mm%10]),16);  //分钟 2
        OLED_ShowString(38,0,":",16); //:
        OLED_ShowChar(44,0,(digit[ss/10]),16);  //秒钟 1
  OLED_ShowChar(52,0,(digit[ss%10]),16);  //秒钟 2

        OLED_ShowString(70,0,"V:",16); //:
         OLED_ShowChar(84,0,(digit[vv/10]),16);  //速度 1
         OLED_ShowChar(92,0,(digit[vv%10]),16);  //速度 2
        OLED_ShowString(100,0,"Kmh",16); //:
        /*经度 5+2*/
        OLED_ShowCHinese( 0,3,0);//经
        OLED_ShowCHinese(18,3,2);//度
  OLED_ShowString(36,3,":",16); //:
          OLED_ShowChar(44,3,(digit[jd/1000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52,3,(digit[jd%10000/100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60,3,(digit[jd%1000/100]),16);     //经度1
        OLED_ShowString(68,3,"'",16); //:
                OLED_ShowChar(74,3,(digit[jd%100/1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82,3,(digit[jd%10]),16);   //经度1
  OLED_ShowString(90,3,"'",16); //:
                OLED_ShowChar(96,3,(digit[jd1/1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104,3,(digit[jd1%10]),16);   //经度1
                if(str0[44]==0x45){OLED_ShowString(116,3,"E",16);}
                else              {OLED_ShowString(116,3,"W",16);}
        /*纬度4+2*/
OLED_ShowCHinese(0,6,1);//经
OLED_ShowCHinese(18,6,2);//度
        OLED_ShowString(36,6,":",16); //:
                OLED_ShowChar(42,6,(digit[wd/100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50,6,(digit[wd%1000/100]),16);   //经度1
        OLED_ShowString(58,6,"'",16); //:
                OLED_ShowChar(64,6,(digit[wd%100/1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72,6,(digit[wd%10]),16);   //经度1
        OLED_ShowString(80,6,"'",16); //:
          OLED_ShowChar(86,6,(digit[wd1/10]),16);   //经度1
          OLED_ShowChar(94,6,(digit[wd1%10]),16);   //经度1

        if(str0[30]==0x4E){OLED_ShowString(116,6,"N",16);}
                else            {OLED_ShowString(116,6,"S",16);}
}
  else {OLED_ShowString(20,3,"Waiting GPS",16); }

}
        void UART1(void) interrupt 4  // 串行口1中断函数
{

        if(RI)                              // 只处理接收中断
        {
                RI=0;                        //清除标志位
        str0[jc]=SBUF;//依次存放数据
                if(jc==0)
                {
     if(SBUF==0x24) {jc++;} else {jc=0;}          // 判断帧头是否正确
          }
                else {jc++; if(SBUF==0x0A) {jc=0;} }
         }

}

void sysinit()
{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CHinese(37,3,0);//启
   OLED_ShowCHinese(55,3,1);//动
   OLED_ShowCHinese(73,3,2);//中
   UartInit();//串口1初始化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delay_ms(800);
         OLED_Clear(); //清屏
//   OLEDGS();//显示页面格式
}

void UartInit(void)                //38400bps@22.1184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7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 开串口1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Init(void)                //25毫秒@27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T0=1;   //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void hex_show(u8 a,u8 b,u8 c,u8 d,u8 e)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11-14):
gps是什么型号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是什么型号的模块?

只要是串口通信的   使用图中协议的都可以的

网友C(2021-04-09):
不错  不知道那种剪线的模块能不能用  有空试下

网友D:
图上是你家坐标吗,我要去找你

网友E(2023-08-20):
请问能把程序移植到stm32c8上吗

网友F(2023-12-03):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串口通信的   使用图中协议的都可以的

请问串口1是那个引脚
单片机下载程序晶振频率选择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串口通信的   使用图中协议的都可以的

串口1是那个单片机引脚呀?

网友G(2024-05-01):
下载学习,最近在学习GPS

网友G:
下载学习,最近在学习GPS,看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