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怎么添加黑白行输出变压器 原件库

楼主(2020-11-14):
AD16怎么添加黑白行输出变压器 原件库,哪位师傅有黑白行输出变压器的原件库。

不知怎么添加,里面都是些集成电路的,没有这种半圆形的脚位。

网友A:
自画或从下载的压缩包里复制相关文件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相关文件夹下, 看软件设置是否需要安装它

网友B:
有规格书新建1个元件就得了.脚陈列也支持圆的.

网友C:
有些元器件购买网站上可以下载到封装,注册账号就可以。最简单的方法自己画。

楼主(2021-03-06):
不知道啥样子。

网友D:
有尺寸的话还是自己画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