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超声波测速模块,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20-11-14):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大概思路嘛(?? . ??)

网友A:
测什么的速度?

网友B:
   感觉在理论上
1、极低速时,可以用超声波测距方法得到一定时间差内的距离,然后u=ds/dt 得到速度,不过为得到比较小的时间间隔内的距离,得用几个不同频率的探头。
2、如果速度高一点可以用多谱勒原理,通过测回波频率变化可以换算成速度。

但是:
   因为超声波也和声波的一样,其的速度和媒介密度、温度、甚至风向有关。并且超声波会更接近直线传播,如果被测面跟波束有45度角,可能会收不到回波,  如果超声波的发射功率过小,探测距离可能也很近。
   从实用性而言确实不好处理

网友C:
具体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主:
侧小车的速度.1.5米左右距离.利用多普勒原理.感谢大佬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