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odbus主从站实例程序-FreeRTOS

楼主:
Modbus-Master-Slave-STM32-HAL-FreeRTOS
源代码来自https://github.com/alejoseb/Modbus-STM32-HAL-FreeRTOS,支持多实例,可以同时使用MasterSlave,原作者使用CubeIDE工程,用不太习惯,我这里做点小修改使用MDK工程,代码初始化由CubeMX生成,简直不要太方便,可以无痛移植到其他STM芯片。
基本设置

启用Freertos,添加任务

设置中断优先级

设置长生成MDK工程

工程里面添加Modbus库

修改main.c

修改freertos.c

编译下载到单片机,完美运行

移植过程非常简单,使用其他型号的芯片只要对应设置即可
附上stm32f070和stm32f103的实例

不过这个主站发送指令显示有点繁琐,另附上一个同样是在Github挖回来的Modbus库

这个同样支持主从站多实例,里面有中文注释,希望有兴趣的朋友移植一下并放出来方便一下大家.

网友A(2020-11-19):
不错,多一些这样的工程代码

网友B:
谢谢,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C(2021-05-06):
下载的文件显示压缩包只能用winrar打开 大家注意下

网友D(2021-09-30):
我用stm32ve 编译出错通不过,错误指向  Mobdbus103.sct    *.o (RESET, +First)  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stm32ve 编译出错通不过,错误指向  Mobdbus103.sct    *.o (RESET, +First)  请指教

这是用Keil5编译的结果

网友D:
我用单片机485连接触摸屏,请教读写地址在哪里修改

网友D:
一共有3个串口,485用了哪一个串口

网友F(2022-01-26):
多学习吧,这个例子看着好像不错呀

网友G:
主机读到的数据在哪里处理?

网友H(2022-09-17):
楼主,程序中3个串口可以同时启用吗?比如2个做slave,1个做master(1个做slave,2个做master)?
添加了:
ModbusH3.uiModbusType = SLAVE_RTU;
  ModbusH3.port =  &huart3;
  ModbusH3.u8id = 3;
  ModbusH3.u16timeOut = 1000;
  ModbusH3.EN_Port = NULL;
  //ModbusH2.EN_Port = LD2_GPIO_Port;
  //ModbusH2.EN_Pin = LD2_Pin;
  ModbusH3.u32overTime = 0;
  ModbusH3.au16regs = ModbusDATA3;
  ModbusH3.u16regsize= sizeof(ModbusDATA3)/sizeof(ModbusDATA3[0]);
  //Initialize Modbus library
  ModbusInit(&ModbusH3);
  //Start capturing traffic on serial Port
  ModbusStart(&ModbusH3);
编译通过,但实际不能正常执行。

网友I(2023-05-10):
不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感谢

网友I:
不错,正在了解modbus协议,感谢

网友J(2023-07-24):
楼主,程序中从机的任务是只开启串口的接收使能吗?数据发送给主机的过程在哪体现的呢?这里有点没明白。

网友K(2024-11-07):
不像是freetros例程,怎么有while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