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比较器电路的仿真

楼主(2020-11-14):
左边是锯齿波信号发生器经过光电耦合器然后进入LM339比较器 得到方波 电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一直出不来信号 有人知道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A:
函数发生器与光耦肯定是没问题,运放应当接成跟随器形式试看。

网友B:
楼主比较器339的正端参考电压为零当然无输出。两种不同接法输出相反:

网友C:
就是有输出信号也可能会畸变,因为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是接地,反相输入端的信号信号幅度要低于地电位才会有输出。

楼主:
按照wulin的仿真图 出来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比较器339的正端参考电压为零当然无输出。两种不同接法输出相反:

改变电路输出波形依然不是方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变电路输出波形依然不是方波

仿真电路对电阻特性有要求,需要编辑电阻属性为数字类型。

网友D:
改变电路输出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仿真电路对电阻特性有要求,需要编辑电阻属性为数字类型。

你好,哪种仿真软件比较好?

网友F:
U1有个引脚没有连

网友F:
函数发生器与光耦肯定是没问题,运放应当接成跟随器形式试看

网友F:
仿真电路对电阻特性有要求,需要编辑电阻属性为数字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