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RAM控制 源程序

楼主(2020-11-15):
STM32 SRAM 配置控制方法,简单易用的的
#include "sram.h"
#include "usart.h"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3,地址位HADDR[27,26]=10
//对IS61LV25616/IS62WV25616,地址线范围为A0~A17
//对IS61LV51216/IS62WV51216,地址线范围为A0~A18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32)(0x68000000))

#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32)(0x6C000000))

//初始化外部SRAM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33;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3;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4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对EM的SRAM芯片)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3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写入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WriteAddr:要写入的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8*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16*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
        for(;n!=0;n--)
        {
                *(vu8*)(Bank1_SRAM3_ADDR+WriteAddr)=*pBuffer;                   //        *(vu16*)(Bank1_SRAM3_ADDR+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1;//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pBuffer++;
        }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读出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ReadAddr:要读出的起始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8*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16*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
        for(;n!=0;n--)
        {
                *pBuffer++=*(vu8*)(Bank1_SRAM3_ADDR+ReadAddr);    //                *pBuffer++=*(vu16*)(Bank1_SRAM3_ADDR+ReadAddr);
                ReadAddr+=1;//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
}
////////////////////////////////////////////////////////////////////////////////////////
//测试函数
//在指定地址写入1个字节
//addr:地址
//data:要写入的数据
void fsmc_sram_test_write(u8 *data,u32 addr)//void fsmc_sram_test_write(u16 data,u32 addr)
{
        FSMC_SRAM_WriteBuffer(data,addr,250);//写入1个字节
}
//读取1个字节
//addr:要读取的地址
//返回值:读取到的数据
u8 fsmc_sram_test_read(u32 addr)   //u16 fsmc_sram_test_read(u32 addr)
{
        u8 data;   //u16 data;
        FSMC_SRAM_ReadBuffer(&data,addr,1);
        return data;
}

void FSMC_FPGA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33;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3;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14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f;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f;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ff;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对EM的SRAM芯片)         //0x03;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使能BANK3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写入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WriteAddr:要写入的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FPGA_WriteBuffer(u8*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16*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
        for(;n!=0;n--)
        {
                *(vu8*)(Bank1_SRAM4_ADDR+WriteAddr)=*pBuffer;                   //        *(vu16*)(Bank1_SRAM3_ADDR+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1;//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pBuffer++;
        }
}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读出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ReadAddr:要读出的起始地址
//n:要写入的字节数
void FSMC_FPGA_ReadBuffer(u8*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16*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
        for(;n!=0;n--)
        {
                *pBuffer++=*(vu8*)(Bank1_SRAM4_ADDR+ReadAddr);    //                *pBuffer++=*(vu16*)(Bank1_SRAM3_ADDR+ReadAddr);
                ReadAddr+=1;//这里需要加2,是因为STM32的FSMC地址右移一位对其.加2相当于加1.
        }
}
////////////////////////////////////////////////////////////////////////////////////////
//测试函数
//在指定地址写入1个字节
//addr:地址
//data:要写入的数据
void fsmc_fpga_test_write(u8 data,u32 addr)//void fsmc_sram_test_write(u16 data,u32 addr)
{
        FSMC_FPGA_WriteBuffer(&data,addr,1);//写入1个字节
}
//读取1个字节
//addr:要读取的地址
//返回值:读取到的数据
u8 fsmc_fpga_test_read(u32 addr)   //u16 fsmc_sram_test_read(u32 addr)
{
        u8 data;   //u16 data;
        FSMC_FPGA_ReadBuffer(&data,addr,1);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