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如果从0开始学习制作一个心形灯?

楼主:
大佬,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网友A(2020-11-15):
学习一下制板子,单片机控制二极管,用Proteus仿真一下

网友B:
学习一下51单片机,先从简单的入手,重要的是培养兴趣

网友C:
硬件基础还行的话用洞洞板搭一个电路出来,然后点亮指定的一盏灯,再然后就是一组灯,然后全部点亮,再后8盏流水,最后就是全部流水闪烁等;硬件基础不好的话上网买一套,卖家会提供包含程序在内的资料,充分读懂程序为什么要这么写,再自己写一个试试

网友D:
可以在此论坛上搜索与主题相关的帖子。 应该有很多。

网友E:
硬件知识:
AltiumDesigner画原理图,PCB板,(这是简单电路,注意51P0口需要上拉做准双向口)
若干发光二极管,电阻,一个开关,一个蜂鸣器,预留串口下程序端
软件知识:
使用串口下程序,C语言  keil4软件开发 CH340驱动
基本IO口输入输出
外部中断寄存器-开关
定时器寄存器-流水灯  蜂鸣器

网友F:
先好好学一下AD,原理图,PCB,还要去了解相关的元器件,多实践多修改

网友G:
如果已经有硬件了,那就可以省去B站学习AD软件使用教程和Proteus仿真的过程。直接在网站上找个开源心形灯软件代码,然后试运行,如果出现问题,根据问题去学习软件代码然后解BUG记性,这是最快的。

网友H:
如果只是烧程序的话,纯硬件练好焊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