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9仿真运算 U1 错误,未发现操作点

楼主(2020-11-15):
我做的电路仿真。
U1 错误,未发现操作点。

控制电路 - 副本.zip

网友A:
可能你的TINA9是简化版。我仿真你的电路,没任何问题。

网友A:
估计楼主的Tina-9是简化的,所以运行出错。我运行了一下楼主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仿真的。本来截了图发上来,可能与楼主电路一样的缘故,被系统判断无效楼层给删除了。。。。。。

楼主:
谢谢!!!看来是我的软件有问题,我把完整版安装一遍,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B(2021-05-03):
你好我想问问完整版怎么找,我也想安装一个,能发发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