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个运放不接输入也有输出

楼主:
查看数: 4343 | 评论数: 11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0-11-15 11:44

正文摘要:

为啥这个运放不接输入也有输出

网友A(2020-11-16):
输入不确定时,是这样的,

网友B:
输入端悬空是不可靠的!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一般比较高,很容易感应杂散电磁波而导致输出出现一定幅度的电压值,有些高阻抗运放更严重。

网友C:
仿真软件里面运放默认加了供电电源,再由于零点漂移等等原因有输出。实物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D:
可以接个电阻到地吧

网友E:
输出的是噪音,因为输入是悬空的。

网友F:
同相和反相输入具有相同的电压,因此输出为高。

网友G:
有零点漂移

网友H:
实际运放都不是理想的,会由于温度或器件原因产生零点漂移现象

网友I:
运放输入不接,理想情况为相同电位,同相端高于或等于反相端都输出高电平,同相端低于反相端才输出低电平。

网友J:
实际上也会有,并且有可能更严重。因为由于温度的漂移,或电压的不稳定,均可以是输出不是零值。

网友K:
实物与软件默认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