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解答!关于利用stc15单片机制作俯卧撑计数装置的问题

楼主:
楼主单片机小白一名。正在学习stc15w4k32s4这一款单片机。目前想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做一个俯卧撑计数的装置。但是遇到了种种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调试仍未好转,诚心求大佬解答!
项目具体描述如下:stc15单片机与两个HC-SR04超声波连接,通电后超声波测距并在12864液晶上实时显示,通过监测超声波返回的距离变化来统计做了俯卧撑的个数。当距离超出一定范围时蜂鸣器就会报警,提示别人姿势错误。测量的距离同时通过串口返回给电脑。
遇到的问题:目前给单片机上电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液晶只亮不显示,串口助手无数据返回,蜂鸣器不响。像是没有进入到主函数中,单片机像是“僵死”了。楼主不知道是代码的问题还是硬件焊接的问题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stc15w.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rt P1 //P0接8位数据线
sbit LCD_RS=P2^6;  //定义12864液晶RS端,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LCD_RW=P2^5;  //定义12864液晶RW端,读/写信号  H:读   L:写
sbit LCD_EN=P2^4;  //定义12864液晶LCDEN端,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锁存数据
sbit LCD_PSB=P2^3;  //定义12864液晶PSB端, H:并行 L:串行
sbit Echo1=P0^0;//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1连接的IO
sbit Trig1=P0^1;//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1连接的IO
sbit Echo2=P0^2;//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2连接的IO
sbit Trig2=P0^3;//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2连接的IO
sbit Beep=P2^7;//蜂鸣器连接的IO口
uchar show1[]="chest:0000mm";
uchar show2[]="waist:0000mm";
uchar show3[]="gap:000mm";
uchar show4[]="times:000";
uint xdata distance1=600,distance2=600,time,num=0;
uchar xdata urdat,k=1;
float xdata ratio;
char xdata m=1;
int xdata gap;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2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52;
        while (--i);
}
//====================================
//LCD忙检测函数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N= 1;
   result=(bit)(Part & 0x80);
   LCD_EN=0;
return result;
}
//=====================================
//液晶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om)
{
while(lcd_busy());
LCD_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_RW=0;  //写
LCD_EN=0;
Part=com;    //指令值赋给P1口
delayms(5);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
//=====================================
//液晶写一个字符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LCD_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LCD_RW=0;  //写
LCD_EN=0;
P1=date;    //数据值赋给P1口
delayms(5);
LCD_EN=1;
delayms(5);
LCD_EN=0;
}
//=====================================
//液晶写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0')  //未结束
// {
//  lcd_write_dat(*str++);
//  delayms(5);
// }
//}
//=====================================
//液晶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从第X行的第Y位置开始显示
{
uchar pos;
if(x==1)        //第一行
{ x=0x80;}
else if(x==2)  //第二行
{ x=0x90;}
else if(x==3)  //第三行
{ x=0x88;}
else if(x==4)  //第四行
{ x=0x98;}
pos=x+y-1;     //首地址为0X80
lcd_write_cmd(pos);
}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并行方式
lcd_write_cmd(0x30);
delayms(5);
lcd_write_cm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ms(5);
lcd_write_cmd(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delayms(5);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
delayms(5);
}
//=====================================
void Display1()
{
        uint xdata i;
        lcd_pos(1,1);
        for(i=0;i<13;i++)
  {lcd_write_dat(show1[i]); }
}
void Display2()
{
        uint xdata i;
  lcd_pos(2,1);
        for(i=0;i<13;i++)
  {lcd_write_dat(show2[i]); }
}
void Display3()
{
        uint xdata i;
  lcd_pos(3,1);
        for(i=0;i<10;i++)
  {lcd_write_dat(show3[i]); }
}
void Display4()
{
        uint xdata i;
  lcd_pos(4,1);
        for(i=0;i<9;i++)
  {lcd_write_dat(show4[i]); }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50;//工作方式选择:8位UART波特率可变
        AUXR&=0x80;
        TMOD=0x00;
        TL1=0xe8;
        TH1=0xff;
        TR1=1;
        ES=1;
        EA=1;
}//配置波特率,对数据采样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定时器1,16位自动重装模式
{
        if(RI)
        {
                urdat=SBUF;//从缓冲区读取数据
                RI=0;//响应中断请求后清零
                SendData(urdat);
        }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将数据传入PC机
        while(TI==0);//等待发送中断请求
        TI=0;//响应中断后TI清零
}
char putchar(char c)
{
        SendData(c);
        return c;
}//输出成对象
void INT_init1 (void)
{
        TMOD&=0x01;//定时器0,16位不可重装载工作方式
        TH0=0;//定时器0清零
        TL0=0;//定时器0清零
        EA = 1;//总中断开
        Trig1=0;//拉低为下次触发做准备
        Trig2=0;
}
void dist (void)//测量距离程序
{
        if(m==1)
        {
        Trig1=1;
        Delay20us();   //延时20us
        Trig1=0;         //Trig输出20us高电平触发测距
        while(Echo1==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TR0=1;//程序运行到此处时说明Echo脚变成了高电平,此时启动T0开始计时
        while(Echo1==1); //等待Echo回波引脚高电平结束
        TR0=0;//程序运行到此处时说明Echo脚变成了低电平,此时T0停止计时
        time=TH0*256+TL0;
        distance1=time*0.272;  //测量距离
        TH0 = 0;  //重置计时器
        TL0 = 0;
        }
        if(m==-1)
        {
        Trig2=1;
        Delay20us();   //延时20us
        Trig2=0;         //Trig输出20us高电平触发测距
        while(Echo2==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TR0=1;//程序运行到此处时说明Echo脚变成了高电平,此时启动T0开始计时
        while(Echo2==1); //等待Echo回波引脚高电平结束
        TR0=0;//程序运行到此处时说明Echo脚变成了低电平,此时T0停止计时
        time=TH0*256+TL0;
        distance2=time*0.24;  //测量距离
        TH0 = 0;  //重置计时器
        TL0 = 0;
        }
        m=-m;//轮流测量距离12
}

void main()//主函数
{
        P0M0=0x00;P0M1=0x00;
        P1M0=0x00;P1M1=0x00;
        P2M0=0x00;P2M1=0x00;
        P3M0=0x00;P3M1=0x00;//单片机IO口工作方式初始化
        INT_init1();//T0初始化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while(1)
        {
                dist();//定时器测量距离
                printf("dis1=%d\n",distance1);
                printf("dis2=%d\n",distance2);
                gap=distance1-distance2;
                gap=abs(gap);
                ratio=distance1/distance2;
                printf("gap=%d",gap);
                if(gap<=200)
                {
                                if(distance1<190&&distance2<180)
                                {
                                        k=0;
                                        Beep=0;
                                        delayms(50);
                                        Beep=1;
                                }
                                else if(distance1>200&&distance2>250&&k==0)
                                {
                                        k=1;
                                        Beep=0;
                                        delayms(50);
                                        Beep=1;
                                        num++;
                                }
//                                else continue;
                }
                else if(gap>200&&gap<400)
                {
                        Beep=0;
                        delayms(120);
                        Beep=1;
                }
//                else
//                {
//                        continue;
//                }
                printf("times=%d\n",num);
                printf("     ");
                show1[6]=distance1/1000+0x30;
                show1[7]=distance1%1000/100+0x30;
                show1[8]=distance1%1000%100/10+0x30;
                show1[9]=distance1%10+0x30;
                show2[6]=distance2/1000+0x30;
                show2[7]=distance2%1000/100+0x30;
                show2[8]=distance2%1000%100/10+0x30;
                show2[9]=distance2%10+0x30;
                show3[4]=abs(gap)/100+0x30;
                show3[5]=abs(gap)%100/10+0x30;
                show3[6]=abs(gap)%10+0x30;
                show4[7]=num/100+0x30;
                show4[8]=num%100/10+0x30;
                show4[9]=num%10+0x30;
          Display1();
                Display2();
                Display3();
                Display4();
        }
}

楼主立志做一名工程师,努力学习电子制作,虽然在项目的制作中屡屡受挫,但是仍不气馁,我相信总有好心人为我指点迷津,是否可以大致指出我的项目哪里有什么硬伤?出现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如有则不胜感激!

网友A(2020-11-15):
1,你要用printf的话,串口初始化要加上 TI = 1;
2,while(Echo1==0);这里最好改成 while(Echo1==0 && TR0 == 1);超时判断,因为如果超声模块接收不到回声,就会一直卡在while(Echo1==0);循环里面导致单片机卡死。
3,建议先单独测试LCD屏幕能不能正常工作,再加上其他代码,同理其他模块得先确保能单独工作的情况下,再把所有程序集成在一起。
4,超声波测量周期建议100MS以上,否则会影响超声波的下次测量结果,建议开个定时器来触发超声波测距

网友B:
你好!
首先把你的接线先整理一遍吧,接插件用的太多了,很容易造成断路;
具体功能的实现,可以进行交流,软硬件工程可以帮你完成。

网友C:
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意思就是有时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种问题就是线路连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
首先把你的接线先整理一遍吧,接插件用的太多了,很容易造成断路;
具体功能的实现,可以进行交流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意思就是有时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种问题就是线路连接的问题

确实,我也怀疑是线路的问题!因为我的线路全暴露在外面,我得考虑换一下杜邦线然后把他们焊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你要用printf的话,串口初始化要加上 TI = 1;
2,while(Echo1==0);这里最好改成 while(Echo1==0 && TR ...

非常感谢有耐心帮我看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你要用printf的话,串口初始化要加上 TI = 1;
2,while(Echo1==0);这里最好改成 while(Echo1==0 && TR ...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来进行分频,轮流触发超声波和液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你要用printf的话,串口初始化要加上 TI = 1;
2,while(Echo1==0);这里最好改成 while(Echo1==0 && TR ...

Timer0 function()
{
        static key_count=0;
        static display_count=0;
         key_count++;
        display_count++;
        if(key_count==10)
                {
                        key_count=0;
                        keyflag=1;
                }
        if(display_count==3)
                {
                        display_count==0;
                        display();
                }
}
类似于这样

网友E:
系统都是由简单到复杂,想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1.找个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可能是电压问题。接错或者反接一点机率会导致整个系统出问题。
2.程序下载。测试测试单片机是否出问题。如果没有进行下一步。
3.找一个简单的串口例程测试单片机是否有问题。或者把现在的程序把其他的功能先屏蔽掉,保留最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测试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进行下一步。
4.测试超声波传感器,使用串口可以进行测试。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所有外设调试通过就好了。

网友F:
软件先只放一个功能的,然后测试硬件电路,只到调通了再调下一个,不要一起测试

网友G:
把液晶屏换为串行通信嘛,这样数据线只有一条,并行线太多太长接触不良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而且不好找。就你的这个实验用红外对管不是更好做吗?

网友H:
查硬件,检查电源,和单片机复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