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30LED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
30个12V/0.3A,单个功率:3.1V×0.06A=186mW。如此高密度不加散热可以吗?真的不敢相信能用到单株150毫安电流!

网友A(2020-11-15):
小功率使用问题不大,满功率就呵呵了

网友B:
你这样接的话,需要电压:12*5=60V,你随手就能找到60V的电源?直接用12V不好么?不加散热也可以,但是得把灯条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网友C:
就是这样用,分别在正负极接上12V电源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完全不用管是不是用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的话,需要电压:12*5=60V,你随手就能找到60V的电源?直接用12V不好么?不加散热也可以,但是得把 ...

我这就是多条并联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用,分别在正负极接上12V电源就可以用了。

可是LED热得烫手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用管是不是用散热。

什么意思呀?

网友E:
这种灯条原来就没有散热片,就是直接这样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的话,需要电压:12*5=60V,你随手就能找到60V的电源?直接用12V不好么?不加散热也可以,但是得把 ...

这是并联的,还是12V的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是LED热得烫手呀!

LED烫手

网友H:
从图中看,你那还是普通PCB,改成铝基板和再把限流电阻改大点.

网友I:
理论上不考虑散热是不合理的。但是你的电阻也太大了吧,电流才6ma左右功率小的可怜。谈散热好像没意义了。

网友I:
如果要做到150ma,即便是加上散热片这个电路也不符合实际应用。但是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从图中看,你那还是普通PCB,改成铝基板和再把限流电阻改大点.

电阻再加大?47Ω已经损失电压2.7V(功率损失22.5%)了。3个这种LED不适合用12V电源供电了吧?损耗太大了。
减低电源电压到10.5-11.0V,减小限流电阻保持LED的原来电流大小(亮度不降低)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不考虑散热是不合理的。但是你的电阻也太大了吧,电流才6ma左右功率小的可怜。谈散热好像没意义了。

不是6毫安,是60毫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做到150ma,即便是加上散热片这个电路也不符合实际应用。但是理论上没问题。

“加上散热片这个电路也不符合实际应用”------------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不考虑散热是不合理的。但是你的电阻也太大了吧,电流才6ma左右功率小的可怜。谈散热好像没意义了。

原装就是47欧姆限流电阻。60毫安2.8V左右的电压损失,电阻消耗过大!增大了发热量,考虑再三这个电路不适合12V电源供电,应该减小电阻降低电压,保持原亮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是6毫安,是60毫安。

看成471了不好意思。60ma的电流,板子集中的话要考虑散热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加上散热片这个电路也不符合实际应用”------------什么意思呀?。

如果要做到足功率,0.5w的灯珠应该按照大功率LED电路设计,需要考虑散热,恒流,电压范围等。如果只是做着玩,那就没什么了。一些好的LED灯板,上面是没有电阻的,他会用电路去匹配恒流电源,并考虑LED长期使用光衰后造成电源不匹配发生闪烁现象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做到足功率,0.5w的灯珠应该按照大功率LED电路设计,需要考虑散热,恒流,电压范围等。如果只是做 ...

恒流源电路是比较合理的,没有多余的电阻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要做到足功率,0.5w的灯珠应该按照大功率LED电路设计,需要考虑散热,恒流,电压范围等。如果只是做 ...

“一些好的LED灯板,上面是没有电阻的”。多是这样的,但是多路LED并联的时候均流问题会有多大影响?对LED参数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一些好的LED灯板,上面是没有电阻的”。多是这样的,但是多路LED并联的时候均流问题会有多大影响?对LE ...

一般这种都是厂家同批次出的灯珠,出现太差的灯珠的可能是不大的。对于批量的生产,不良率也不大,所以对于新品均流问题是存在的,但是电路简单,电源灯珠都还可以的情况下不值得考虑,当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灯珠可能都衰减严重了。如果非要考虑,最简单的方案是加均流电阻,但是这样会增大损耗。

网友J:
可以是可以你准备接几伏的电源

网友J:
你可以试一试并联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J:
可以啥意思并联会好很多这样的话你准备接几伏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一般这种都是厂家同批次出的灯珠,出现太差的灯珠的可能是不大的。对于批量的生产,不良率也不大,所以对 ...

3个LED串入47欧姆电阻接12V电源,电阻上功率损耗过大(已达22.5%),并且是单纯的发热。很不合算。如果降低电源电压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3个LED串入47欧姆电阻接12V电源,电阻上功率损耗过大(已达22.5%),并且是单纯的发热。很不合算。如果 ...

这个电路而言,电阻总是存在的。降低电压时,满足额定电压后,电阻上的电压降低,亮度保持不变的话,电阻减小,电阻上的功率减小,发热减小。电源的使用率自然增高了,但是合适的电源好找吗?3颗灯珠9v左右,12v电源降压的话,你得做个高效的开关电路不合算也没意义。这样一来,不如用led恒流芯片做算了,最便宜的就几角一片,电路简单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而言,电阻总是存在的。降低电压时,满足额定电压后,电阻上的电压降低,亮度保持不变的话,电阻 ...

把铝合金方管纵剖开做散热片,LED高密度排列散热效果还不错。闲着没事废物利用。22组LED大约12V/1.2A。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而言,电阻总是存在的。降低电压时,满足额定电压后,电阻上的电压降低,亮度保持不变的话,电阻 ...

另有一个24-42V/300mA的恒流电源,5组并联(约300mA)后3组12V串联(实测37V)还是挺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使用问题不大,满功率就呵呵了

真得加散热片呀!

网友D(2020-12-21):
引用 网友H:
从图中看,你那还是普通PCB,改成铝基板和再把限流电阻改大点.

限流电阻再加大也不能超过LED电压,否则就要再加一个LED了

网友K:
散热器够大,铝基板上温度不超过70度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