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式应变电阻制作体重秤,测量值不会变一直是0,要如何找原因呢?

楼主(2020-11-15):
最近在做一个人体体重秤,我用c52和4个50kg量程的半桥式应变电阻,hx711,测量值不会变一直是0,请问该怎摸弄?如何找原因???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上电路图和程序,别人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B:
都不知道你电路图是好是坏。接线正确与否?

网友C:
什么都没有,搞毛线,我猜是AD程序问题,或者电路问题,检测AD则手动输入电压进行验证,AD好了之后接入验证电路

网友D:
没图没程序,走了

网友E:
先用电压表检测硬件电路是否正确,如有电压则是软件代码问题。注意检测AD和显示的程序

网友F:
问题的原因很多。 需要提供更多信息,例如电路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G:
有电路图和程序好帮你分析解决

网友H:
问题描述不清,在详细一点

网友I:
额,我也想做一个,想进来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