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加湿器 108K版完美收官

楼主:
首先看一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步先上电路图,共10个元器件,单片STC8G1K08A    0.8元, 三脚升压电感 6*8MM 25UF+800UF 0.35元,16MM雾化器 2.6元,其他元器件不介绍了,都是一些常用器件。

第二步单片机程序,直接编译就可以了用,不会的也要找要HEX文件,直接下载烧录就可以用了。
#include        "STC8.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PWM=P3^3;
sbit LED1=P5^4;
sbit KEY=P5^5;
void delay(u16 Count);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8 num=0;
    P3M0|=0x08;
    P3M1&=0xF7;
    RSTCFG&=0xEF;
    P5M0|=0x10;
    P5M1&=0xEF;
    P5M0&=0xDF;
    P5M1&=0xDF;
    LED1=1;
    PWM=0;
    Time0_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num=(num+1)%2;
                 while(!KEY);
             }
             switch(num)
            {
                case 0:{EA=0;TR0=0;LED1=1;PWM=0;}break;
               case 1:{EA=1;TR0=1;LED1=0;}break
            }
        }
}

第三 看一下我制作的实物,旧版上改造的。

第四,测量了波形,峰值电压以及频率都达到了基本要求

第五,从上次网上发表制作过程时,有人提出要用1.7M的频率效率会更高一些,我在网上也查了雾化器的相关参数,准备下一步修改程序,重新计算三脚电感值,实现1.7M版本的自制加湿器,同时也请网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看法。

网友A(2020-11-15):
雾化器在上面水是怎么上去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雾化器在上面水是怎么上去的呀?

用的加湿器吸水棉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雾化器在上面水是怎么上去的呀?

这个雾化器实际是通过微喷实现的,在雾化器的另一面只要有少量的水就可以通过喷射面喷射出去,跟压电陶瓷的不一样。

网友D:
能不能把雾化片的安装方式拍一张清晰的照片?想看看雾化片怎么做的。
能不能把雾化片 发一张照片看看?

网友E:
楼主这个可以用c51芯片代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可以用c51芯片代替吗

完全可以

网友F:
不要追频?

网友G:
升压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H:
学习了,这好东西,成本低,虽然市面上的加温器也很便宜,但自己DIY的总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这好东西,成本低,虽然市面上的加温器也很便宜,但自己DIY的总是不一样

谢谢,我特喜欢自己DIY。

网友I(2021-01-08):
L1是什么来的?

网友I:
打算做出来玩一下,请问雾化片正极接电感的2脚还是3脚啊?

网友J:
为何我烧录程序的时候IC直接烧了,是因为电感没插对问题吗?线路没短路啊

网友K: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L:
请问楼主,3脚电感的电感量是多少,谢谢

网友M:
怎么感觉程序不全呀?

网友N:
微型雾化器就是压缩雾化,主要由雾化片、吸水棉条和电源组成。吸水棉条利用毛细现象将水杯中的水连接到雾化片上,电源提供高频交流电压使金属片震动,金属片中心区域有微小的孔,拍打在棉条上,使水从孔中喷出,孔的大小决定了雾化颗粒的大小和每小时的雾化量。

网友L:
请问楼主三脚电感的电感量是多少,谢谢

网友O:
L1三脚电感感值怎么计算出来

网友P(2021-03-29):
雾量有点小

网友Q:
程序不完整,PWM波形是通过定时器定时产生的吗?

网友R:
你这个就是雾化片是108KHZ的,怎么可能用1.7MHZ呢,祝你烧板哈

网友S:
应该加一个缺水保护电路,不然会烧超声片或电路板

网友T:
程序里面的STC8.h 要到哪里弄呢?谢谢大佬

网友U:
你好 ,现在我的频率是对的,但是峰值电压只有5V,是什么问题?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V(2021-05-24):
引用 网友U:
你好 ,现在我的频率是对的,但是峰值电压只有5V,是什么问题?帮忙解答下,谢谢

你好,请问你是用32的吗?那个定时器里面的公式时怎样的,那个值怎么设置,我那个频率老是跳。(跟最小版用9013扩流

网友W:
楼主厉害呀!把想法变成现实!!

网友X:
希望能学到楼主这样的技术。

网友Y(2025-04-09):
关键部分的代码没有体现,比如如何产生108KHz

网友Z(2025-07-11):
嗯....有需要用到单片机吗?
楼主用的「雾化器」不是很了解,有厂商提供的资料吗?

网友AA(2025-10-21):
如果雾化片线突然断掉 还会有功率输出吗

网友AB:
直接丢水面上,会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