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51单片机双机串行通信汇编程序,为啥仿真没反应?

楼主(2020-11-15):
ORG 0000H

         SJMP  STAR
         ORG 000BH
         LJMP KEYS
     ORG 0050H
STAR:MOV SCON,#50H    ;设置串行接口方式1,允许接收

         MOV   TMOD,#01H  ;设置T0方式一

         MOV   PCON,#0H          ;波特率不加倍

         MOV   TH1,#0ECH  ;5ms中断检查一次

         MOV   TL1,#78H

         SETB EA

         SETB ET0;开中断
         SETB  TR0

          CLR   ES              ;禁止串行口中断

          MOV   SP,#5FH
          ACALL  DLY
          MOV  A,SBUF                   ;接收乙机数据
          JNB  RI,$                           ;等待接收完一帧数据
      CLR  RI
D0:  JNB ACC.0, D1
      MOV 10H,A

          SJMP K1
D1:  JNB  ACC.1,D2
    MOV 10H,A

          SJMP A1
D2:  JNB ACC.2 ,KEYS
     MOV 10H,A

          SJMP B1

K1 : MOV A, #0FEH ;  从右向左流水灯显示
         MOV R0,#08H

K2 : MOV P0,A
     RL A
     LCALL DELAY
         DJNZ R0,K2

     SJMP K1
A1:  MOV A, #07FH ; 从左向右流水灯显示
         MOV R0,#08H
A2 : MOV P0,A
     RR A
     LCALL DELAY

         DJNZ R0,A2
     SJMP A1
B1 : MOV A, #03FH ; 两个灯从下到上流水显示
         MOV R0,#04H
B2 : MOV P0,A

     RR  A
         RR  A
     LCALL DELAY

                 DJNZ R0, B2
                 SJMP B1

KEYS:MOV   TH1,#0ECH  ;5ms中断检查一次

         MOV   TL1,#78H

         MOV   R0,#4

         MOV   R1,#11101111B           ;行显示

         MOV   R2,#11111111B
SNEXT:MOV  A,R1                        ;送出行扫描码

          MOV  P1,A

          MOV  A,P1                        ;读键状态

          ORL  A,#0F0H

          CJNE A,#0FFH,KEYIN  ;判断是否按键

          MOV  A,R1

          RL   A

          MOV  R1,A                          ;保存行键扫描数

          DJNZ R0,SNEXT

          RETI           ;没有按键按下则返回断点
MUU1:LJMP D0
KEYIN:MOV R2,A
      ACALL   DLY       ; 除按键抖动并等待按键弹起
NOPEN:MOV   A,P1
      ORL   A,#0F0H
          CJNE  A,#0FFH,NOPEN  ;键未弹起,转NOPEN等待弹起
      LCALL  DLY
          LCALL  KEYV         ;将扫描码换成按键码
          MOV   SBUF,A        ;发送数据
          JNB    TI,$              ;        等待一帧发送完毕
          CLR    TI

          CLR    RI
          RETI

DLY:  MOV R7,#30
      MOV R6,#0
S1:          DJNZ  R6,$
      DJNZ  R7,S1
          RET
KEYV: MOV   B,#0         ;B=按键码,赋初值为0
      MOV   A,R2                 ;判断目前的列数
C1:   RRC   A
      JNC   C2
          INC   B                        ;按键不在本列,B+4,(ADD只能对A使用)
          INC   B
          INC   B
          INC   B
          LJMP  C1
C2:   MOV   A,R1                 ;行扫描码
      RR    A                         ;右移4位,高四位到低四位,
          RR    A
          RR    A
          RR    A
C3 :  RRC  A             ;判断哪一行被按下
      JNC  C4            ;在当前行,转c4
      INC   B            ;非当前行,键值+1(每一行每个按键差1)
      LJMP   C3
C4:   MOV   A,B          ;(A) = (B)按键码给A

      RET                ;键值判断子程序返回

DELAY:MOV R7,#100 ;  延时100ms

L0:MOV R6,#250

L1:NOP

   NOP

   DJNZ    R6,L1

   DJNZ    R7,L0
    MOV  A,SBUF                       ;接收乙机数据
        JNB  RI,$                           ;等待接收完一帧数据
    CLR  RI
   CJNE A,10H,MUU1
RET
END

网友A:
我看这个是汇编呀!

网友B:
程序正确、仿真设置正确,少一个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