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为什么只能单一地实现蜂鸣器响而不能使蜂鸣器与心型流水灯同时实现功能?

楼主(2020-11-15):
        程序为什么只能单一的实现蜂鸣器响而不能使蜂鸣器与心型流水灯同时实现功能呢?问题出在哪?哪位大神指导指导

新建 DOC 文档.doc

网友A:
因为程序是一步一步执行,从主程序看,找执行播放音乐函数,播放完音乐再去执行流水灯的程序,这两个程序是排着队串行处理的,要想并行处理,可以试试将蜂鸣器发声的相关程序放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中。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描述,心形灯会亮吗?你的程序写的就是先播放曲子然后亮灯,所以是不可能同时动作的,想要曲子和灯一起,就不能顺序写下来

网友C:
函数play_song()包含while(1)语句。 将“ 1”更改为适当的条件。

网友D:
给你一个蜂鸣器音乐与流水灯同时实现功能的编程思路,不代表此程序能够直接正常运行。
#include "reg52.h"

sbit buzzer=P2^3 ;                        //蜂鸣器控制脚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音乐频率数组,
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26,0x10,0x20,0x10,0x20,0x80,0x26,0x20,0x30,0x20,
0x30,0x20,0x39,0x10,0x30,0x10,0x30,0x80,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1c,0x20,
0x20,0x8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0x80,0x26,0x20,
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26,0x10,0x26,0x60,0x40,0x10,0x39,0x10,0x26,0x20,
...
unsigned char code SONG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流水灯数组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21;
        TH0  = 0x3C;//50ms
        TL0  = 0xB0;//50ms
        TH1  = 0x00;
        TL1  = 0x00;
        TR0  = 1;
        TR1  = 1;
        EA          = 1;
        ET0  = 1;
        ET1  = 1;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Count++;
        if(Count%5==0)//250ms节拍
        {
                i++;
                if(i=='\0')
                        i=0;
                TH1=SONG1[i];//T1重装值,音乐频率
        }
        if(Count==10)//500ms流水灯变化速度
        {
                Count=0;
                j++;
                if(j=='\0')
                        j=0;
                P0=SONG2[j];//流水灯花样
        }
}

void Timer1Int() interrupt 3
{
        buzzer=~buzzer;
}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

网友E:
play_song()里有死循环while(1),程序到这里打转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