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
哪位大神能详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想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测的电压。都不明白LM358是怎么工作的。
其中有什么要计算的吗?

网友A(2020-11-15):
Q1,Q2构建简易恒流源电路给热敏电阻提供恒定电流,Q1导通时Vbe的电压为0.7V左右,电阻R16两端电压也是0.7V左右,流过R16电阻的电流为0.7/800=0.8mA的电流,同时也是Q2三极管的发射极电流,发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实际上就是流过PT100的电流,在PT100上就会产生压降,再经过LM358组成的差分放大器,再经过LM358组成2倍同相放大器,最后给模数转换ADC0832进行转换,最后单片机读取

网友B:
电路在那里?虽然我不会分析,还是想看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在那里?虽然我不会分析,还是想看看电路。

网友D:
lm358应该是用来做差分放大和跟随的吧,采集到的电压太小了,经过放大给0832

网友E:
Q1,Q2构建简易恒流源电路给热敏电阻提供恒定电流,此电流在热敏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与热敏电阻的阻值成正比,经U2A构建的差分放大器(U2A的同相输入端由R13,R14设置参考输入电压,温度信号由U2A的反相输入端输入)进行放大,输出经U2B进一步放大输出。

网友E:
调整R15可以调整热敏电阻的流过电流,从而调整检测灵敏度。

网友F:
左边两个三极管提供一个恒流源电路,供电给PT100,然后通过两路差分放大器放大信号,最后给模数转换icADC0832进行转换,最后单片机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