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要求是能在黑色停止线停几秒,但是我停下来就不走了

楼主(2020-11-15):
小白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下面是我写的智能小车代码  要求是能在黑色停止线停几秒  但是我停下来就不走了   那个大佬帮帮我...
单片机代码如下: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L293D_IN1=P1^2;  //左边轮在高电位前转
   sbit L293D_IN2=P1^3;  //左边轮在高电位后转
   sbit L293D_IN3=P1^4;  //右边轮高电位前转
   sbit L293D_IN4=P1^5;  //右边轮在高电位后转

        /***蜂鸣器接线定义*****/
    sbit BUZZ=P2^3;

        #define Left_1_led        P3_6//左传感器
    #define Right_1_led       P3_7         //右传感器
        #define Left_2_led        P3_4
        #define Right_2_led       P2_0
        #define Left_3_led        P3_5
        #define Right_3_led       P2_1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6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7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moto_go      {P1_2=1,P1_3=0;}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2=0,P1_3=1;}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2=0,P1_3=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0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0// 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int count)
{
                int i;
        int n=count/50;
        for(i;i<n;i++)
        {
        time=0;
        while(time<=n);
        }
}
/************************************************************************/
//前速前进
void  car_run(unsigned int left_value,unsigned int right_value)
{
    if(pwm_val_left<=left_value)
        {
                Left_moto_pwm=1;
                P1_2=1;
        }
        else
        {
            Left_moto_pwm=0;
                P1_2=0;
        }

    if(pwm_val_right<=right_value)
        {
                Right_moto_pwm=1;
                P1_4=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P1_4=0;
        }

         L293D_IN2=0;
         L293D_IN4=0;
}
void run(unsigned int value)
{
        car_run(value,value);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停止
     void  stop(void)
{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止
}

#endif

主函数如下:
#include<AT89X52.H>
        #include<ZY-4WD_PWM.H>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关电机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0&&Right_1_led==0)
                                {
                                       run(50);   //调用前进函数
                                 }
                           else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Right_2_led==1||Left_2_led==1))          //停车线,停车
                            {
                                      stop();                   //调用小车停止
                                          delayMs(1000);
                                          run(50);
                                 }

                          else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

                                 else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右边检测到黑线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
         }
}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是你的代码不走了,还是你的马达不走了

网友B:
else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Right_2_led==1||Left_2_led==1))          //停车线,停车,不知道你另外的传感器装哪里?干什么的?
                            {
                                      stop();                   //调用小车停止
                                          delayMs(1000);
                                          run(50);
                                          delayMs(1000);//简单直接加延时,或者用while(Right_1_led==1&&Left_1_led==1)run(50);)
                                 }

网友C:
不要在以下条件if语句调用函数run(50):
else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Right_2_led==1||Left_2_le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搞清楚是你的代码不走了,还是你的马达不走了

应该是代码不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se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Right_2_led==1||Left_2_led==1))          //停车线,停车,不 ...

我的传感器是横着的一排   有四个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停车后就没有后续了  所以我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以下条件if语句调用函数run(50):
else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1&&(Right_2_led==1||Left_ ...

因为我的小车会在停止线停车  然后我想让它停几秒后继续循迹   但是我不调用run的话  停了就不会走 虽然现在也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