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器件排版、电路布线、一点接地连接世界上最好lm1875纯后级功放PCB分享

楼主(2020-11-15):
经过本人不断改进研究测试,经仪器测量后发现这个版本参数是最好的,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纯后级lm1875功放,没有人可以超越!!!非常完美,是件非常不错的艺术品。适合新手入门功放和推动低功率的书架箱,分享给大家。

附件在2楼

楼主:
最新版电路分享

网友A:
说不上完美,两边不对称,左边的功放正负供电,没有先经过大电容滤波后,再到供电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上完美,两边不对称,左边的功放正负供电,没有先经过大电容滤波后,再到供电引脚。

左边声道电源滤波没想到,犯了低级错误,实属不应该,为了美观而没考虑实用性,对称这方面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麻烦后面下载的烧友改改左声道的供电,失误了,对不起大家!

楼主:
听取意见后布线做了修改,最新版在这,欢迎大家讨论学习。

网友B:
你好,请问l-out跟r-out是接喇叭的吧

网友B:
怎么输入15-18v的ac呢

网友C:
只能说是设计得不错,但要说“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纯后级lm1875功放,没有人可以超越!!!非常完美,是件非常不错的艺术品。”,就有点吹过头了,先不说性能上的,你这整流二极管的排布就不协调了,没有对称,输入和输出也不对称。

网友D:
就这几个元器件就能世界最好了,那人家的成本就是傻子?

网友E:
LM1875T
可以做到几大功率了!这只不过是20W吧???这么小功率听歌有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设计得不错,但要说“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纯后级lm1875功放,没有人可以超越!!!非常完美,是件 ...

二极管你要正对正,负对负才算是协调吗?玩这么久就没听说输入输出这个也要搞对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l-out跟r-out是接喇叭的吧

3f07是接输入,out是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输入15-18v的ac呢

交流电输入范围是12-18,我觉得最好是在15-1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M1875T
可以做到几大功率了!这只不过是20W吧???这么小功率听歌有点.......

不要在意细节,电阻不是死的,都是一个封装可以换,DIY就是玩,参数都是浮云。

网友G:
10k电阻换成7.5k。你这不就是GC版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你要正对正,负对负才算是协调吗?玩这么久就没听说输入输出这个也要搞对称

你看清楚楼主的描述“非常完美,是件非常不错的艺术品。”,那么你觉得这个设计很好看很艺术吗?非常完美吗?做技术的讲究严谨,不是靠随便吹一吹就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看清楚楼主的描述“非常完美,是件非常不错的艺术品。”,那么你觉得这个设计很好看很艺术吗?非常完美 ...

自己先搞个出来在抬杠,别人才不会误会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自己先搞个出来在抬杠,别人才不会误会你。

你自己清楚是谁在抬杠,按你现在的说法,就是说别人没搞出来的你就可以随意冠称非常完美了?我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搞一个时钟出来,虽然走时不准不能断电的,但却可以对单片机小白说是非常完美的作品?

网友H:
呵呵,初烧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啊!最多也就是在刚刚学会LayoutPCB的水平

网友I(2021-01-08):
电位器选取多大的合适

网友J(2021-05-31):
引用 楼主:
听取意见后布线做了修改,最新版在这,欢迎大家讨论学习。

看不到

网友K:
在51hei这么久,竟然今天才发现可爱的楼主

网友L(2021-08-08):
走线太细了,建议用负片画法!

网友M:
3.5的耳机座插不到位哦

网友N(2021-10-06):
地线形成环路,大忌

网友O(2023-05-25):
你左声道画错了,应该一脚输入,结果通过10K电阻接地了,二脚变成了输入,错漏百出还整个完美无瑕!

网友P:
像这种简单的能不能画单面板啊,双面板打样要钱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M:
3.5的耳机座插不到位哦

+1,这个耳机确实插不到位

网友R:
不知用啥仪器测的?这也叫完美,就从布线上讲,首先这电源滤波连基本的滤波布线原理都没搞清,其次你这左边信号线和电源并行走这么远合适吗?还有走线搞得所有线基本一样粗,知道那些线该粗那些线该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