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最新板本那儿下,怎么下?

楼主(2020-11-15):
(无正文)

网友A:
官司网有下载,但没有配套的破解方法,用不了。还有,我的proteus,装了好几次,都闪退。

网友B:
最新版不一定最好用。现在的话,8.9版本还是比较好用的高版本!https://www.cnblogs.com/luhongkai/p/12458663.html 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C:
最新的是 Proteus 8.11 SP1(Build 30228)
    Proteus 8.11 SP0(Build 30052)
       官司给的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tLTxMiY2aCj_w8W72UwGQ    提取码: r42d
         没有PO解文件

网友D:
下最新的装可能只能试用,

网友C:
应该是稳定版  不稳定是用破解的bug  正版是太贵
    Proteus 8 系列  出了好多  Proteus 8.11    Proteus 8.11 Beta 1 (Build 29892)
                                                                 Proteus 8.11 Beta 2 (Build 29985)
                                                                   Proteus 8.11 SP0(Build 30052)
                                                                     Proteus 8.11 SP1(Build 30228)

网友E:
百度里面搜索proteus百度云,百度云里面很多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是 Proteus 8.11 SP1(Build 30228)
    Proteus 8.11 SP0(Build 30052)
       官司给的地址   链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不一定最好用。现在的话,8.9版本还是比较好用的高版本!https://www.cnblogs.com/luhongkai/p/12458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里面搜索proteus百度云,百度云里面很多人分享。

谢谢你!

网友F:
在百度里边搜或者知乎就可以找到

网友G:
没必要一定去更新 若果网找不着 那就等等大神破解吧  历史版本的破解教程我倒是可以提供已下载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