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变压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0-11-15):
向各位先生求助了,对这个变压器接线方式不太清楚!!!

网友A:
标得这么明显,连颜色都标出来了,对号入座就好了

楼主:
220V 的市电 怎么个 接法,有两组 120 110 0 120 110 0 让我迷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 的市电 怎么个 接法,有两组 120 110 0 120 110 0 让我迷糊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将棕线和橙色短接,220v加在黄和黑线之间就ok了

楼主:
这环形变压器一个有40来斤重,还带温控开关,标的3000VA,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环形变压器一个有40来斤重,还带温控开关,标的3000VA,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功率越大尺寸越大重量也会越重,另外现在的大负荷变压器的线路低压普遍偏高,而非标准的 220V/380V

楼主:
谢谢先生的解答,那我初级选 220 还是230  或是 240  为妥,再有,次级 可以 获得的最高电压 是多少。

网友F:
地板正解

网友E:
其实这种变压器连接在 ±10% 电压范围内问题不大,输出电压也在这范围内变化。次级绕组为多组双电源电压看需求来搭建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G:
如图,这样接就可以了

网友H:
次级最高 12x2+77x2=196V
话说你要这么高输出电压干嘛……

网友H:
算错了 178V

楼主:
77v能够与 38.5v 串接,最后 形成230v 当成隔离 变压器来用吗:???,

网友H:
38.5是77里的抽头 没法并

网友I:
上面标了颜色和定义。

楼主:
从商标铭牌,可以知道是那个厂出的牛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从商标铭牌,可以知道是那个厂出的牛吗,

广东新昇电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点fsnre点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