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严选的加湿器如何改电路?目的是一通电就启动加湿

楼主(2020-11-16):
很喜欢铁线蕨 但是在北京市内养着 干得厉害 几乎要死
判断是空气太干燥 就买了网易严选的加湿器
这个加湿器逻辑是通电 按开关以后启动加湿,加湿分自动和手动两种
自动是房间湿度30%以下高档启动 30%到50%中档加湿 50%以上启动低档加湿 湿度再高也不停机
手动可以控制以低中高三种效率加湿
我的目的是通电自动以低档效率加湿
然后我再配一个公牛自动断电器 定时给这个加湿器通电,实现全天通电半小时 停机半小时
不知道大佬们理解了没 简单说就是去掉开关的作用,来电了就干活 停电了就不干活

一百多买个加湿器就是为了养七块钱包邮的铁线蕨 ,因为便宜的加湿器最上面都不是平的,只有网易严选是平的可以搁花盆 就是这么轴
我不懂电路 高中物理知识 有懂的大佬请多发言

网友A:
电源按键两端并接1个10uf电容和1M电阻试试。

网友B:
短路掉它的控制电路

网友C:
换个思路,加湿不如保湿,用合适的塑料袋将花罩起来,形成一个小温室,再放碗水更好

网友D:
查明电路,把低效率的电路保留,别的效率电路输出端从开关处断开,不过需要有一定电子技术基础的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