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四驱麦伦车 STM32源程序

楼主(2020-11-16):
这是我做比赛用到的一个程序,stm32f103的PS2四驱麦伦。用的是两根线控制电机的,所以要输出好多道pwm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pstwo.h"

//PC6-9   TIM3
//PA0-3   TIM5
//#define A1  PAout(4) 升1
//#define A2  PAout(5) 升2
//#define A3  PAout(6) 云1
//#define A4  PAout(7) 云2
//#define A5  PCout(4) 杆1
//#define A6  PCout(5) 杆2
//霍尔传感器  无磁场高电平
//限位开关    无限位高电平

//Handkey值
//0xffff   无按键
//[粉 蓝 红 绿 R1 L1 R2 L2 左 下 右 上 START R3 L3 SELECT]   对应每一位含义

int main(void)
{
        u16 pwm;
        delay_init();
//        TIM1_PWM_Init(1439,99);
        TIM5_3_PWM_Init(1439,99);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PS2_Init();
        while(1)
        {
                PS2_DataKey();
                delay_ms(50);
                switch(Handkey)
                {
                        case 0xffff:   //无按键
                        LED=1;
                        A1=1;A2=1;A3=1;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初始
                        case 0xffef:   //上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44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144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144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144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前进
                        case 0xffbf:   //下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440);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44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440);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440);
                  break;       //后退
                        case 0xff7f:   //左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008);
                        TIM_SetCompare3(TIM5,1008);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008);
                        TIM_SetCompare3(TIM3,1008);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左移
                        case 0xffdf:   //右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008);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008);
                        TIM_SetCompare1(TIM3,1008);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008);
                  break;       //右移
                        case 0xf7ff:   //R1
                        LED=0;
                        A1=0;A2=1;A3=1;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云台进
                        case 0xfbff:   //L1
                        LED=0;
                        A1=1;A2=0;A3=1;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云台退
                        case 0xfdff:   //R2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72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72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72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72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减速进
                        case 0xfeff:   //L2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720);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72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720);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720);
                  break;       //减速退
                        case 0xefff:   //绿
                        LED=0;
                        A1=1;A2=1;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上抬
                        case 0xbfff:   //蓝
                        LED=0;
                        A1=1;A2=1;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下落
                        case 0x7fff:   //粉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440);
                        TIM_SetCompare3(TIM5,144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144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440);
                  break;       //逆
                        case 0xdfff:   //红
                        LED=0;
                        A1=1;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44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44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440);
                        TIM_SetCompare3(TIM3,144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顺
//组合测试
                        case 0xefef:  //进 抬
                        LED=0;
                        A1=1;A2=1;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44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144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144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144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efbf:  //退 抬
                        LED=0;
                        A1=1;A2=1;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440);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44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440);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440);
                        break;
                        case 0xef7f:  //左 抬
                        LED=0;
                        A1=1;A2=1;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008);
                        TIM_SetCompare3(TIM5,1008);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008);
                        TIM_SetCompare3(TIM3,1008);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efdf:  //右 抬
                        LED=0;
                        A1=1;A2=1;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008);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008);
                        TIM_SetCompare1(TIM3,1008);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008);
                        break;
                        case 0xbfef:  //进 落
                        LED=0;
                        A1=1;A2=1;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44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144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144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144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bfbf:  //退 落
                        LED=0;
                        A1=1;A2=1;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440);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44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440);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440);
                        break;
                        case 0xbf7f:  //左 落
                        LED=0;
                        A1=1;A2=1;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008);
                        TIM_SetCompare3(TIM5,1008);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008);
                        TIM_SetCompare3(TIM3,1008);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bfdf:  //右 落
                        LED=0;
                        A1=1;A2=1;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008);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008);
                        TIM_SetCompare1(TIM3,1008);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008);
                        break;
                        case 0xf7ef:  //进 云进
                        LED=0;
                        A1=0;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44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144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144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144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f7bf:  //退 云进
                        LED=0;
                        A1=0;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440);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44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440);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440);
                        break;
                        case 0xf77f:  //左 云进
                        LED=0;
                        A1=0;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008);
                        TIM_SetCompare3(TIM5,1008);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008);
                        TIM_SetCompare3(TIM3,1008);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f7df:  //右 云进
                        LED=0;
                        A1=0;A2=1;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008);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008);
                        TIM_SetCompare1(TIM3,1008);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008);
                        break;
                        case 0xfbef:  //进 云退
                        LED=0;
                        A1=1;A2=0;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440);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1440);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1440);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1440);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fbbf:  //退 云退
                        LED=0;
                        A1=1;A2=0;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440);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440);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440);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440);
                        break;
                        case 0xfb7f:  //左 云退
                        LED=0;
                        A1=1;A2=0;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1008);
                        TIM_SetCompare3(TIM5,1008);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1008);
                        TIM_SetCompare3(TIM3,1008);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fbdf:  //右 云退
                        LED=0;
                        A1=1;A2=0;A3=1;A4=1;
                        pwm=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1008);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1008);
                        TIM_SetCompare1(TIM3,1008);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1008);
                        break;
                        case 0xe7ff:  //抬 云进
                        LED=0;
                        A1=0;A2=1;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ebff:  //抬 云退
                        LED=0;
                        A1=1;A2=0;
                        if(CHUAN1==0)
                        {A3=1;A4=1;}
                        else
                        {A3=1;A4=0;}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b7ff:  //落 云进
                        LED=0;
                        A1=0;A2=1;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case 0xbbff:  //落 云退
                        LED=0;
                        A1=1;A2=0;
                        if(CHUAN2==0)
                        {A3=1;A4=1;}
                        else
                        {A3=0;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break;
                        default:   //其他情况
                        {
                                LED=1;
                                A1=1;A2=1;A3=1;A4=1;
                                pwm=1440;//pwm越小正脉宽越小
                                TIM_SetCompare1(TIM5,pwm);
                                TIM_SetCompare2(TIM5,pwm);
                                TIM_SetCompare3(TIM5,pwm);
                                TIM_SetCompare4(TIM5,pwm);
                                TIM_SetCompare1(TIM3,pwm);
                                TIM_SetCompare2(TIM3,pwm);
                                TIM_SetCompare3(TIM3,pwm);
                                TIM_SetCompare4(TIM3,pw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