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知道EMWIN系统占用的内存吗

楼主(2020-11-16):
有没有API或者哪个变量可以得到EMWIN占用的内存

网友A:
编译的时候应该看的到RAM, ROM占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应该看的到RAM, ROM占用情况。

但这个表示的是是整个工程占用的内存大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