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 :STM32模拟IIC通讯

楼主(2020-11-16):
我写的H和C文件都复制在下面 请教下  程序不能正常通讯  是不是哪儿错了?谢谢

#ifndef __iic_H
#define __iic_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 {GPIOB->CRH&=0XFFFFFF0F;GPIOB->CRH|=8<<4;}//此处应该=0XFFFFFF0F这才是管脚9
#define SDA_OUT() {GPIOB->CRH&=0XFFFFFF0F;GPIOB->CRH|=3<<4;}//此处应该=0XFFFFFF0F
//IO操作函数
#define IIC_SCL    PBout(8) //SCL
#define IIC_SDA    PBout(9) //SDA
#define READ_SDA   PBin(9)
//extern IIC_Init();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8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8 daddr,u8 addr,u8 data);
u8 IIC_Read_One_Byte(u8 daddr,u8 addr);
void IIC_Init(void);
u8 IIC_Read_Byte(void);               //IIC读取一个字节
#endif
以上为我的H文件下面是C 文件
#include "iic.h"

//初始化IIC  |RCC_APB2Periph_AFIO   GPIO_Mode_Out_PP  GPIO_Mode_AF_OD GPIO_Mode_AF_OD
void IIC_Init(void)//|RCC_APB2Periph_AF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IIC_SCL=1;
        IIC_SDA=1;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5);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DA=0;
        delay_us(5);
        IIC_SCL=0;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5);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DA=1;
        delay_us(5);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ASK=0;
   SDA_IN();
        IIC_SCL=1;
        while(READ_SDA)
        {
                ASK++;delay_us(100);
                if(ASK>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u8 i;

  IIC_SCL=0;
        while (IIC_SDA==1&&i<250)i++;
   delay_us(5);
IIC_SCL=0;
   delay_us(5);
}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
    for(t=0;t<8;t++)
    {
       if(txd&0x80)IIC_SDA=1;
        else IIC_SDA=0;

                delay_us(5);
                IIC_SCL=1;
                delay_us(5);
                IIC_SCL=0;
         txd<<=1;
                delay_us(5);
    }
}

//读1个字节
u8 IIC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
     IIC_SDA=1;
    delay_us(3);
    for(i=0;i<8;i++ )
        {
        IIC_SCL=1;
        delay_us(5);
        receive<<=1;
       receive|=READ_SDA;
        delay_us(5);
        IIC_SCL=0;
         delay_us(5);
    }

    return receive;
}

楼主:
使用时检查应答信号。然后通过串口打印出来错误结果都是开始信号失败

楼主:
串口打印的错误如下开始信号发送失败! 器件地址82发送成功! 寄存器地址20发送成功! 开始信号发送失败! 读命令83发送成功! 读数据失败!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查一查

逻辑分析仪这东西还真没有。我在考虑是不是我硬件接法问题?AL53L1激光测距芯片。XSHUT.GPIO_1. SDA.SCL都接了4.7K上拉电阻电源3.3.

网友B:
#include "i2c2.h"
#define I2C2_EN
#define I2C2_DIS

void LL_IWDG_ReloadCounter(IWDG_TypeDef *IWDGx);
void I2C_delay(void)
{
        u8 t = 50;
        while(t--);
        LL_IWDG_ReloadCounter(IWDG);
        return;
}
int I2C_Start(void)
{
        I2C_SDA_OUT();

        SCL_L;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O_read)
        {
                return DISABLE;
        }
        SDA_L;
        I2C_delay();
        if(SDAO_read)
        {
                return DISABLE;
        }
        SCL_L;
        SDA_H;
        return ENABLE;
}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DA_OUT();
        SCL_L;
        SDA_L;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L;
}

void I2C_Ack()
{
        SCL_L;
        I2C_SDA_OUT();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SDA_H;
}

void I2C_NoAck()
{

        SCL_L;
        I2C_SDA_OUT();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
uint8_t I2C_GetAck(void)
{
  uint8_t time = 0;
        I2C_SDA_IN();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while(SDA_read)
        {
                time++;
                if(time > 250)
                {
                        SCL_L;
                        return DISABLE;
                }
        }
        SCL_L;
        return ENABLE;
}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cnt;
  I2C_SDA_OUT();
  for(cnt=0; cnt<8; cnt++)
  {
    SCL_L;
    I2C_delay();

    if(Data & 0x80)
//    if(Data & 0x01)
    {
      SDA_H;
    }
    else
    {
      SDA_L;
    }
    Data <<= 1;
//    Data >>= 1;
    SCL_H;
    I2C_delay();
  }
  SCL_L;
  I2C_delay();
}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cnt;
  uint16_t data;
  I2C_SDA_IN();

  for(cnt=0; cnt<8; cnt++)
  {
    SCL_L;
    I2C_delay();

    SCL_H;
    data <<= 1;
    if(SDA_read)
    {
      data |= 0x01;
    }
    I2C_delay();
  }
  if(ack == 1)
  {
     I2C_NoAck();
  }
  else
  {
     I2C_Ack();
  }
  return data;
}
void I2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GPIOB);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6|LL_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I2C_SDA_IN()
{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I2C_Pin_SDA;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INPUT;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I2C_SDA_OUT()
{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I2C_Pin_SDA;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void I2C_Initializes(void)
{
        I2C_GPIO_Configuration();
  SCL_H;
        SDA_H;
}
int EEPROM_Write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
        u16 i;

        I2C2_EN;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DEV_ADDR | EEPROM_WR);
  if(!I2C_GetAck())
  {
        I2C_Stop();
        return DISABLE;
  }
  #if (8 == EEPROM_WORD_ADDR_SIZE)
  I2C_SendByte((uint8_t)(Addr&0x00FF));
  #else
  I2C_SendByte((uint8_t)(Addr>>8));
  I2C_GetAck();
  I2C_SendByte((uint8_t)(Addr&0x00FF));
  #endif
  I2C_GetAck();
  I2C_SendByte(Data);
  I2C_GetAck();
        I2C_delay();
  I2C_Stop();
        I2C_delay();
        I2C2_DIS;
        for (i=0;i<500;i++) I2C_delay();
        return 1;
}

#define OLED_ADDRESS 0x78

int OLED_WriteBy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
        u16 i;

        I2C2_EN;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78);
  if(!I2C_GetAck())
  {
        I2C_Stop();
        return DISABLE;
  }
  I2C_SendByte(Addr);
  I2C_GetAck();
  I2C_SendByte(Data);
  I2C_GetAck();
        I2C_delay();
  I2C_Stop();
        I2C_delay();
        return 1;
}

int EEPROM_Read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
        u16 i;

        I2C2_EN;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DEV_ADDR | EEPROM_WR);
  if(!I2C_GetAck())
  {
        I2C_Stop();
        return DISABLE;
  }
  #if (8 == EEPROM_WORD_ADDR_SIZE)
  I2C_SendByte((uint8_t)(Addr&0x00FF));
  #else
  I2C_SendByte((uint8_t)(Addr>>8));
  I2C_GetAck();
        I2C_SendByte((uint8_t)(Addr&0x00FF));
  #endif
  I2C_Ge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EEPROM_DEV_ADDR | EEPROM_RD);

        if(!I2C_GetAck())
        {
        I2C_Stop();
        return DISABLE;
  }
  *Data = I2C_ReadByte(0);
  I2C_GetAck();
        I2C_delay();
        I2C_Stop();
        I2C_delay();
        I2C2_DIS;
        for (i=0;i<500;i++) I2C_delay();
        return 1;
}
u8 Who_Am_I(void)
{
        u8 who;
        EEPROM_ReadByte(0x20, &who);
        return who;
}
u8 Sanzhou_Start()
{
        u8 id;
        id = Who_Am_I();
        if(id)
        {
                EEPROM_WriteByte(0x20, 0xE7);
                return ENABLE;
        }
        else
                return DISABLE;
}

给你段我调试通过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段我调试通过的代码吧。

谢谢你哈  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段我调试通过的代码吧。

H文件一并给我吧 不然修改幅度太大了  谢谢哦

网友C:
把延时调慢试试

楼主:
调过  调大调小  都没作用  都是开始信号发出后  从设备没回应。谢谢

网友B:
#ifndef __i2c2_H
#define __i2c2_H

#include "main.h"
#include "GloablVar.h"

#define ANO_GPIO_I2C    GPIOB
#define I2C_Pin_SCL     LL_GPIO_PIN_6
#define I2C_Pin_SDA     LL_GPIO_PIN_7
#define ANO_RCC_I2C     LL_RCC_APB2Periph_GPIOB
/*********************************************/

#define SCL_H         LL_GPIO_SetOutputPin(GPIOB, I2C_Pin_SCL)
#define SCL_L         L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B, I2C_Pin_SCL)
//#define SCL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fine SCL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fine SDA_H         LL_GPIO_SetOutputPin(GPIOB, I2C_Pin_SDA)
#define SDA_L         L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B, I2C_Pin_SDA)
#define SCL_read      LL_GPIO_IsInputPinSet(GPIOB, I2C_Pin_SCL)
#define SDA_read      LL_GPIO_IsInputPinSet(GPIOB, I2C_Pin_SDA)
#define SDAO_read      LL_GPIO_IsOutputPinSet(GPIOB, I2C_Pin_SDA)

#define EEPROM_DEV_ADDR           0xA0           //??(????)
#define EEPROM_WR                 0x00                     //?
#define EEPROM_RD                 0x01                     //?
#define EEPROM_WORD_ADDR_SIZE     16
extern u8 databuff[3];
extern u8 x,y,z;
int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oAck(void);
void I2C_SDA_OUT(void);
void I2C_SDA_IN(void);
uint8_t I2C_GetAck(void);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Data);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ack);
void I2C_delay(void);
int EEPROM_Read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int EEPROM_Write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void I2C_Initializes(void);
u8 Sanzhou_Start(void);
u8 Who_Am_I(void);
int Read_XYZ(void);
#endif /*__ i2c_H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I2C.h 如下。

楼主:
灰常感谢 我先来用用 IIC程序卡了我3个月了  业余爱好者

楼主:
H文件没有涵盖所有使用参数的定义。编译出错很多 提示没定义的字符串。还是感谢您的热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