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讲解一下这个ir2014驱动电路,尽量详细些

楼主:
最近在看这个驱动电路,希望大神能帮忙讲解一下

屏幕截图 2020-11-16

网友A(2020-11-16):
左右应该都是各两个电机吧。使用了IR2104半桥驱动器应用电路,2脚为PWM信号输入脚,3脚+5V作为使能,每个IR2104控制2个MOS管以驱动大电流电机

网友B:
上个时序图大家看看

时序图

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