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2020-11-16):
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AT89C52的计算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使用数字控制器进行步进电机的起停、正、反转控制以及步进电机的加速、减速控制。
其中,用K0-K5作为通电方式选择键,K0为单四拍正转,K1为单四拍反转,K2为双四拍正转,K3为双四拍反转,K4为八拍正转,K5为八拍反转;K6、K7分别为启动和停止控制;K8,K9为加减速控制,K10,K11为给定步数加减控制。正转时红色指示灯亮,反转时黄色指示灯亮,不转时绿色指示灯亮;LED第一位显示挡位,用后4位LED显示剩余工作步数[6]。
2.2    设计目标
步进电机控制仿真,应该需要良好的人机界面,使人们操作更为简便,设计实现了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启停,工作方式选择,步数设定,加减速功能。在元器件的选用上应保证其技术在近5到10年不会被淘汰,应从其性能,价格方面考虑。
2.3    需求分析2.4    技术方案
在该系统中,以AT89C52为中心,ULN2003A和28BYJ48四相28BYJ-48-5VDC步进电机是四六线制步进电机构成电机电路,通过单片机进行控制;采用3个LED灯构成状态显示电路,实时显示电机状态;矩阵键盘K0~K11将用户所需来选择步进电机的工作状态;6位数码管显示步数和速度挡位。如下图 2?1所示,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各个模块。步进电机调速需要调节脉冲频率,所以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是可行。

图 2?1 总体设计框图

2.5    方案论证
通过Proteus仿真软件实现步进电机的模拟控制。系统各部分时序控制的配合:启动电源后,通过矩阵键盘选择功能;然后启动,通过单片机发出高低脉冲到电机驱动电机对电机进行驱动;通过定时器中断方式实现加减速功能是电机控制的关键点和难点。动态扫描方式进行数码管显示;在对单片机编程时,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进行理解分析,得到自己想要实现的程序。
最困难的是对定时器中断进行操作,因为对定时器中断的不熟悉,一直无法实现理想的控制。通过查阅单片机手册解决问题。
2.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此次设计进行总体方案的叙述。2.1介绍了课题需求,对课题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叙述;2.2主要对课题的最终要实现的目标进行叙述,对整个时间安排及器件选型时要注意的一些细节;2.3对要完成课题目标需要采用的软件,外部器件及实现方式进行了叙述;2.4对课程设计的总体方案进行叙述,并给出了系统总体框图;2.5对实现此次课程设计所采用的方案进行了论证
3   硬件设计3.1    单片机
AT89S52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控制器,具有8K 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使用Atmel 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 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片上Flash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内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位CPU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使得AT89S52在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CPU为Atmel公司生产的89C51/89C52/89C55等。出厂所配晶振频率为11.0592MH,每个机器周期为1.085us,用户更换晶振以提高速度。单片机引脚图如下图 3?1所示:

图 3?1 单片机引脚图

引脚介绍:
P0口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的双向I/O口。作为输出口,每位能驱动8个TTL逻 辑电平。对P0端口写“1”时,引脚用作高阻抗输入。当访问外部程序和数据存储器时,P0口也被作为低8位地址/数据复用。在这种模式下,P0不具有内部上拉电阻。在flash编程时,P0口也用来接收指令字节;在程序校验时,输出指令字节。程序校验 时,需要外部上拉电阻。P1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口,p1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 个 TTL 逻辑电平。
此外,P1.0和P1.1分别作定时器/计数器2的外部计数输入(P1.0/T2)和定时器/计数器2 的触发输入(P1.1/T2EX)。 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1口接收低8位地址字节。P2 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P2 输出缓冲器能驱动
4个TTL逻辑电平。对P2端口写“1”时,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高,此时可以作为输入 口使用。作为输入使用时,被外部拉低的引脚由于内部电阻的原因,将输出电流(IIL)。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或用16位地址读取外部数据存储器(例如执行MOVX @DPTR)时,P2口送出高八位地址。在这种应用中,P2 口使用很强的内部上拉发送1。在使用8位地址(如MOVX @RI)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2口输出P2锁存器的内容。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2口也接收高8位地址字节和一些控制信号。P3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 位双向I/O 口,p3 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个TTL逻辑电平。 P3口亦作为AT89S52特殊功能(第二功能)使用,如下表所示。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3口也接收一些控制信号。
RST:复位输入。当振荡器工作时,RST引脚出现两个机器周期以上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
ALE/PROG:当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时,ALE(地址锁存允许)输出脉冲用于锁存地址的低8位字节。一般情况下,ALE仍以时钟振荡频率的1/6输出固定的脉冲信号,因此它可对外输出时钟或用于定时目的。要注意的是:每当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将跳过一个ALE脉冲。对FLASH存储器编程期间,该引脚还用于输入编程脉冲(PROG)。如有必要,可通过对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区中的8EH单元的D0位置位,可禁止ALE操作。该位置位后,只有一条MOVX和MOVC指令才能将ALE激活。此外,该引脚会被微弱拉高,单片机执行外部程序时,应设置ALE禁止位无效.
PSEN:程序储存允许(PSEN)输出是外部程序存储器的读选通信号,当AT89S52由外部程序存储器取指令(或数据)时,每个机器周期两次PSEN有效,即输出两个脉冲,在此期间,当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将跳过两次PSEN信号。
EA/VPP:外部访问允许,欲使CPU仅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地址为0000H-FFFFH),EA端必须保持低电平(接地)。需注意的是:如果加密位LB1被编程,复位时内部会锁存EA端状态。如EA端为高电平(接Vcc端),CPU则执行内部程序存储器的指令。FLASH存储器编程时,该引脚加上+12V的编程允许电源Vpp,当然这必须是该器件是使用12V编程电压Vpp。
3.2    晶振电路

图 3?2 晶振电路

3.3    复位电路
复位是单片机的初始化工作,复位后中央处理器CPU和单片机内的其它功能部件都处在一定的初始状态,并从这个状态开始工作。为了防止程序执行过程中失步或运行紊乱,此处我们采用了上电复位,电路图如下图 3?3所示:

图 3?3 复位电路

3.4    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单片机运行的最基本条件:电源,单片机芯片,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为整个系统供能,单片机芯片运行程序,处理数据;晶振电路为单片机工作提供节拍,常被理解为单片机心脏;复位电路,在单片机上电时需要复位使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3.5    键盘模块

图 3?4 矩阵键盘

3.6    电动机及驱动
步进电机模块如下图 3?5所示

图 3?5 电动机模块

3.6.1     步进电机
本次设计采用的是

图 3?6 步进电机

开始时,开关SB接通电源,SA、SC、SD断开,B相磁极和转子0、3号齿对齐,同时,转子的1、4号齿就和C、D相绕组磁极产生错齿,2、5号齿就和D、A相绕组磁极产生错齿。
当开关SC接通电源,SB、SA、SD断开时,由于C相绕组的磁力线和1、4号齿之间磁力线的作用,使转子转动,1、4号齿和C相绕组的磁极对齐。而0、3号齿和A、B相绕组产生错齿,2、5号齿就和A、D相绕组磁极产生错齿。依次类推,A、B、C、D四相绕组轮流供电,则转子会沿着A、B、C、D方向转动。步进电机的按通电顺序不同,可分为单四拍,双四拍,八拍三种工作方式。如下图 3?7所示:

图 3?7 步进电机工作时序

当步进电机从A,B,C,D四相依次通电时,电动机正转,当反向通电则电动机反转。
3.6.2     驱动电路
ULN2003A电路是美国Texas+Instruments公司和Sprague公司开发的高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电路。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内部由七个硅NPN和达林顿管组成的驱动芯片,如图 3?8所示。经常在以下电路中使用,作为:显示驱动、继电器驱动、照明灯驱动、电磁阀驱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电路中。该电路的特点如下:ULN2003的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的基极电阻,在5V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和CMOS电路直接相连,可以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ULN2003 是高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系列产品,具有电流增益高、工作电压高、温度范围宽、带负载能力强等特点,适应于各类要求高速大功率驱动的系统。ULN2003 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大,灌电流可达500mA,并能在关态时承受50V 的电压,输出还可以在高负载电流并行运行。

图 3?8 ULN2003逻辑图

3.7    状态显示模块
LED发光二极管显示步进电机的工作状态,它们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3.4~P3.6。如下图 3?9所示,让单片机连接到LED阴极,LED阳极接VCC。这样通过设置端口电平就能使LED亮灭,达到显示效果。本设计中,绿灯代表停止,红灯代表正转,黄灯代表反转。

图 3?9 LED状态显示

3.8    数码管显示
LED数码管实际上是由七个发光管组成8字形构成的,加上小数点就是8个。这些段分别由字母a,b,c,d,e,f,g,dp来表示。当数码管特定的段加上电压后,这些特定的段就会发亮,以形成我们眼睛看到的字样了。通过分时轮流控制各个LED数码管的COM端,就使各个数码管轮流受控显示,这就是动态驱动。
本课题采用六位共阴极数码管来对电机步数,速度挡位进行显示。电路如下,接在单片机P0口i,P0必须添加上拉电阻,以为P0扣不加上拉电阻时处于开漏状态,只允许输出低电平,加上拉电阻后可输出高电平。电路如下图 3?10所示。

图 3?10 数码管电路

3.9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是对硬件设计的描述。先是呈现出总硬件系统框图及AT89S52单片机的接口及各种特性,再进行各部分电路的设计的原理,即:晶振电路,复位电路,键盘设计,驱动电路,电机工作状态显示部分,步数显示部分。
4   软件设计4.1    功能框图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功能框图如下图 4?1所示,说明了每个模块与单片机之间的联系,控制逻辑;通过单片机控制键盘扫描,数码管显示,LED显示,步进电机控制等。

图 4?1功能框图

4.2    主流程图

图 4?2 主流程图

首先进行工作方式选择,按下启动按钮,单片机判断是否启动,如果没启动绿灯亮,启动后默认正转红灯亮,可通过选择反转,反转时红灯亮。由此可以让步进电机按照指定的方式运转,并且剩余步数显示到数码管上;单片机判断步数是否走完。

4.3    步进电机模块4.3.1     步进电机工作方式说明4.3.2     实现流程

图 4?3 工作方式选择

4.4    矩阵键盘模块
矩阵键盘是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环节,本设计采用3*4矩阵键盘,通过行列扫描获取键值。流程图如下图 4?4所示:

图 4?4 键盘扫描

4.5    数码管显示模块

图 4?5 数码管显示

4.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描述了步进电机实现过程软件的设计思路,包括功能框图,主流程图,步进电机模块,关于工作方式的说明,键盘模块设计,数码管显示设计。
5   测试和验证5.1    任务分工5.2    搭建环境
使用Kiel编写单片机程序,在Proteus中搭建仿真环境,将可执行程序加载到仿真单片机中,进行仿真,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可行性。
5.2.1     建立编辑编译环境
  • 创建AT89C52工程,C程序文档,进行编辑。如下5?1所示:

图 5?1 创建工程

  • 编辑代码,选择生成.Hex文件。如下5?2所示:

图 5?2 生成目标文件

5.2.2     建立仿真和测试环境
根据电路原理图在Proteus中搭建仿真模型。分别由数码管显示模块,复位电路,矩阵键盘,晶振电路,单片机主控芯片,步进电机模块,工作状态显示模块。如下图 5?3所示:

图 5?3 仿真模型

5.3    方案验证
通过仿真来验证步进电机的控制是否合理。验证如下:
5.3.1     启动系统
系统默认,步进电机启动转速为1档,给定步数500步;停止状态,绿灯亮。如下图 5?4所示:

图 5?4 启动系统

5.3.2     选择工作方式
选择8拍正转工作方式,速度调为3档,步数给定500步,此时正转灯亮。仿真如下图 5?5所示。
选择8拍反转工作方式,速度调为6档,步数给定1000步,此时反转灯亮。仿真如下图 5?6所示。
选择单4拍正转,速度5档,给定步数300步,此时正转灯亮。仿真如下图 5?7所示。
选择双4拍反转,速度6档,步数给定500步,此时反转灯亮。仿真如下图 5?8所示。

图 5?5 8拍正转

图 5?6 8拍反转

图 5?7 单4拍正转

图 5?8 双四拍反转

5.4    问题与分析
在本次课题中,我遇到一些问题如下:
  •    由于定时器中断的功能不是很熟悉所以在使用定时器中断调节步进电机转速时出现问题,通过翻看单片机手册学会了定时器中断的使用方法,和定时器时间的设定。
  •    在程序的编写过程中,忽略了键盘复位检测导致在仿真过程中,进行加减档,步数加减时,出现多加,多减的情况。后查阅资料添加了复位检测后得到了解决。
  •    课程设计中,很多元器件的选用以及电路的设计都无法很快的完成。我们通过请教老师,以及同学之间的讨论,上网查阅资料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解决。
5.5    创新与扩展
本次课程设计的核心在于利用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控制步进电机的基本功能,但需要进一步对其功能强化。步进电机可运用于很多场合,可以在系统中添加,WIFI模块,传感器模块,红外模块,通过外界环境变化,经过AD转化,改变步进电机工作情况。红外模块和WIFI模块,可以对电机进行无线控制。
5.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本次课程设计做了总结,人员的分工,控制的仿真实现,通过在PC机上搭建模拟平台来实现对步进电机控制的仿真,并记录了每个步骤的情况。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9段选码
uchar Way_1[] = {0xfe, 0xfd, 0xfb, 0xf7};//单四拍正转
uchar Way_2[] = {0xf7, 0xfb, 0xfd, 0xfe};//单四拍反转
uchar Way_3[] = {0xfc, 0xf9, 0xf3, 0xf6};//双四拍正转
uchar Way_4[] = {0xf6, 0xf3, 0xf9, 0xfc};//双四拍反转
uchar Way_5[] = {0xfe, 0xfc, 0xfd, 0xf9, 0xfb, 0xf3, 0xf7, 0xf6};//八拍正转
uchar Way_6[] = {0xf6, 0xf7, 0xf3, 0xfb, 0xf9, 0xfd, 0xfc, 0xfe};//八拍反转
uchar code time_counter[6][2]={{0xdb,0xff},{0xb7,0xfe},{0x93,0xfe},{0x6f,0xfd},{0x4b,0xfd},{0x27, 0xfb}};

uchar KeyValue;              //键值
uchar time;              //定时器次数
uchar way = -1;              //工作方式选择
uchar run = 0;              //默认初始为停止状态
uchar speed = 1;//速度调节,挡位1
uint step = 500;//初始步数
uchar num[4];

sbit WE1 = P2^0;              //数码管位选1
sbit WE2 = P2^1;              //数码管位选2
sbit WE3 = P2^2;              //数码管位选3
sbit WE4 = P2^3;              //数码管位选4
sbit WE5 = P2^4;              //数码管位选5
sbit WE6 = P2^5;              //数码管位选6

sbit S = P3^4;//停止
sbit F = P3^5;//正转
sbit R = P3^6;//反转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 y;

              for(x = z; x > 0; x--)
              {
                            for(y = 114; y > 0; y--);
              }
}

void display(uint n, uint m)//显示函数,n为步数,m为挡位
{
   num[0] = n%10;//个位
   num[1] = n/10%10; //十位
   num[2] =(n/100)%10; //百位
   num[3] = (n/1000)%10; //千位

   P2 = 0xff; //挡位显示
   WE1 = 0;
   WE2 = 1;
   WE3 = 1;
   WE4 = 1;
   WE5 = 1;
   WE6 = 1;
   P0 = table[m];
   delay(5);

   P2 = 0xff; //"-"
   WE1 = 1;
   WE2 = 0;
   WE3 = 1;
   WE4 = 1;
   WE5 = 1;
   WE6 = 1;
   P0 = 0x40;
   delay(5);

   P2 = 0xff;
   WE1 = 1;
   WE2 = 1;
   WE3 = 0;                //步数千位
   WE4 = 1;
   WE5 = 1;
   WE6 = 1;
   P0 = table[num[3]];
   delay(5);

   P2 = 0xff;
   WE1 = 1;
   WE2 = 1;
   WE4 = 0;                //步数百位
   WE3 = 1;
   WE5 = 1;
   WE6 = 1;
   P0 = table[num[2]];
   delay(5);

   P2 = 0xff;
   WE1 = 1;
   WE2 = 1;
   WE5 = 0;              //步数十位
   WE4 = 1;
   WE3 = 1;
   WE6 = 1;
   P0 = table[num[1]];
   delay(5);

   P2 = 0xff;
   WE1 = 1;
   WE2 = 1;
   WE6 = 0;                //步数个位
   WE4 = 1;
   WE5 = 1;
   WE3 = 1;
   P0 = table[num[0]];
   delay(5);

}

void KeyScan()
{
              KeyValue = 0;
              //列扫描
              P1 = 0xf0;

              if(P1 != 0xf0)
              {
                            delay(10);//软件消抖
                            if(P1!=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0: KeyValue = 1; break;
                                                        case 0xd0: KeyValue = 2; break;
                                                        case 0xb0: KeyValue = 3; break;
                                          }

                                          P1 = 0x0f;//行扫描
                                            switch(P1)
                                          {
                                                        case 0x0e: KeyValue = KeyValue;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 = KeyValue+3;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 = KeyValue+6; break;
                                                        case 0x07: KeyValue = KeyValue+9; break;
                                          }
                                          while(P1 != 0x0f);//松手检测
                            }

              }
              return ;
}

void Select(void)//功能选择
{
              switch(KeyValue)
              {
                            case 1: way = 0;break;              //单身拍正转
                            case 2: way = 1;break;              //单四拍反转
                            case 3: way = 2;break;              //双四拍正转
                            case 4: way = 3;break;              //双四拍反转
                            case 5: way = 4;break;              //八拍正转
                            case 6: way = 5;break;              //八拍反转
                            case 7: run = 1;break;              //启动按钮
                            case 8: run = 0;time = 0;break;              //停止按钮
                            case 9:
                                          {
                                                        speed++;
                                                        if(speed > 6)
                                                        {
                                                                      speed = 1;
                                                        }
                                                        break;              //加速
                                          }

                            case 10:
                                          {
                                                        speed--;
                                                        if(speed == 0)
                                                        {
                                                                      speed = 6;
                                                        }
                                                        break;//减速
                                            }
                            case 11:step += 10;break;              //步数加
                            case 12:step -= 10;break;              //步数减
              }
              KeyValue = 0;
}

void Timer_Init()
{
              EA = 1;              //中断开关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TMOD = 0x01; //16位计时模式
              TH0 = time_counter[speed-1][0];              //定时
              TL0 = time_counter[speed-1][1];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启动中断
              while(1)
              {
                            KeyScan(); //键盘扫描
                            Select();  //功能选择
                            display(step, speed);              //步数显示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ime_counter[speed-1][0];              //定时
              TL0 = time_counter[speed-1][1];

              if(run)
              {
                            if(step == 0)              //判断步数走完
                            {
                                          run = 0;
                                          way = -1;
                            }
                            switch (way)              //选择通电方式
                            {

                                          case 0:              //单四拍正转
                                          {
                                                        step--;//步数--
                                                        P3 = Way_1[time++];
                                                        F = 0; //正转灯亮
                                                        if(time == 4)
                                                        {
                                                                      time = 0;
                                                        }
                                                        break;
                                          }
                                          case 1:              //单四拍反转
                                          {
                                                        step--;
                                                        P3 = Way_2[time++];
                                                        R = 0;
                                                        if(time == 4)
                                                        {
                                                                      time = 0;
                                                        }
                                                        break;
                                          }
                                          case 2: //双四拍正转
                                          {
                                                        step--;
                                                        P3 = Way_3[time++];
                                                        F = 0;
                                                        if(time == 4)
                                                        {
                                                                      time = 0;
                                                        }
                                                        break;
                                          }
                                          case 3: //双四拍反转
                                          {
                                                        step--;
                                                        P3 = Way_4[time++];
                                                        R = 0;
                                                        if(time == 4)
                                                        {
                                                                      time = 0;
                                                        }
                                                        break;
                                          }
                                          case 4: //八拍正转
                                          {
                                                        step--;
                                                        P3 = Way_5[time++];
                                                        F = 0;
                                                        if(time == 8)
                                                        {
                                                                      time = 0;
                                                        }
                                                        break;
                                          }
                                          case 5: //八拍反转
                                          {
                                                        step--;
                                                        P3 = Way_6[time++];
                                                        R = 0;
                                                        if(time == 8)
                                                        {
                                                                      time = 0;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else
              {
                            F = 1; //正转灯灭
                            R = 1; //反转灯灭
                            S = 0; //停止灯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