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0口的输出能否直接利用灌电流方式直接驱动一个共阳LED数码管?

楼主(2020-11-16):
请问利用P0口,能否直接利用灌电流方式直接驱动一个共阳LED数码管?是否还要另外增加驱动三极管或芯片?

网友A:
可以利用灌电流方式直接驱动一个共阳LED数码管

网友B:
实际应用时,小的数码管可以直接用IO口这样下拉驱动,如果数码管加大或者较多,最好添加开关电路或专用驱动电路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实测可以驱动一个共阳数码管

网友C:
可以,芯片手册也有说明,一个IO口不能超过多少电流,总电流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D:
当然可以的,电流大小各们芯片不一样,详细查看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