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步进电机设定旋转度数 附源程序

楼主(2020-11-16):
步进电机控制旋转度数,能控制开关,以及液晶显示,通过按键设定正反转度数。能够设置正反转。
仿真运行如下图所示!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long beats=0;
int set=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1=P3^0;
sbit k4=P3^3;
#define                DATA        P0     //1602驱动端口
int flag=0,flag2=0,flag3=0;
int i;
unsigned char S1,S2,S3;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                P2^2;
        unsigned char tmp;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0;
                          unsigned char phasefz[8] ={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nsigned char phasezz[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判断忙指令
void Busy()
{
        DATA = 0xff;
        RS = 0;
        RW = 1;
           while(DATA & 0x80)
           {
                E = 0;
                   E = 1;
           }
           E = 0;
}

//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btCommand)
{
        Busy();
        RS = 0;
        RW = 0;
        E = 1;
        DATA = btCommand;
        E = 0;
}

//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btData)
{
        Busy();
        RS = 1;
        RW = 0;
        E = 1;
        DATA = btData;
        E = 0;
}

//清屏显示
void Clear()
{
        WriteCommand(1);
}

//初始化
void Init()
{
        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光标显示
        WriteCommand(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Command(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

//显示单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btData, bit bIsNumber)
{
        if (bRow)                 WriteCommand(0xc0 + btColumn);
        else                      WriteCommand(0x80 + btColumn);

        if (bIsNumber)         WriteData(btData + 0x30);
        else                   WriteData(btData);
}

//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DisplayString(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pData)
{
        while (*pData != '\0')
           {
                   if (bRow) WriteCommand(0xc0 + btColumn);        //显示在第1行
                   else            WriteCommand(0x80 + btColumn);        //显示在第0行
                WriteData(*(pData++));                                                //要显示的数据
                btColumn++;                                                                        //列数加一
           }
}

void start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void key()
{
        if(K1==0)
        {
         flag2++;
                while(K1==0);
        }

if(k2==0)
{
set++;
         if(set>180) set=180;
         while(k2==0);
}

  if(k3==0)
{
set--;
         if(set<=0) set=0;
         while(k3==0);
}

if(k4==0)
{
  flag++;
         while(k4==0);
}

}
void display()
{
        S1  = (unsigned char)set / 100;
        S2  = (unsigned char)set % 100 / 10;
        S3   = (unsigned char)set % 10;
        DisplayOne(1,6,S1,1);
        DisplayOne(1,7,S2,1);
        DisplayOne(1,8,S3,1);
                                                                if(flag%2==0)  {DisplayString(1,5,"+");}
                                              if(flag%2==1)  {DisplayString(1,5,"-");}

}
void main()
{
        EA=1;
        TMOD=0X01;
        TH0=0XF8;//2ms
        TL0=0XCD;
        ET0=1;
        TR0=1;
             Init();
        flag3=1;
              DisplayString(0,2,"MOTOR: OOF");
        while(1)
        {

                key();
                   display();
              if(flag2%2==1)
                                {
                                DisplayString(0,2,"MOTOR:  ON");
                                for(i=0;i<1;i++)
     {
        startmotor(set);
     }

                 flag2++;
                                }

                        }

}
void startmotor(unsigned long angle)
{
        EA=0;
        beats=(angle*4076)/360;  //防止因为中断导致计算错误,因为以后的中断中需要使用到beats
        EA=1;
……………………

网友A:
大神,我做的 步进电机仿真里转,实物连线就没有反应,可以 帮我看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