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网络远程控制电动两轮平衡车(代步平衡车)?

楼主(2020-11-16):
想将两轮代步平衡车改装成网络过程控制的,请问该怎么改?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A:
平衡车肯定不是在家里用的,所以想用WIFI远程控制肯定会受限,办法当然只能用4G网络模块来通讯实现定位及控制,但这就涉及到模块和平衡车的结合程序修改等,工作量不小,还要有专用的APP软件才行,找那种带蓝牙控制的平衡车来改,即把原蓝牙控制的基础上加并4G模块,或许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