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简单版超级计算器程序

楼主:
自己写了个简单版的超级计算器程序,只能实现最多五位整数的加减乘除,而且不可以用于负数的运算,仅仅用于参考。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matrixkey.h"
#include "tm1638.h"
/*制作一个简易计算器。 要求: a. 实现两个数字的 100 以内加减乘除,结果只保留整数即可;
b. 先输入一个数字,下运算符按键时,数码管清零,然后输入下一个 数字,按下等于号按键后,显示运算结果。
并且,中间若出现输入错 误,可以利用删除按键,进行一位一位地删除更改。*/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code distab[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8 DYGSS[8];//第一个数
u8 DEGSS[8];//第二个数
u16 dygs;//第一个数
u16 degs;//第二个数
u16 result;//结果
u8 state;  //state分为1 2 3
u8 jisuan;//jisuan分为 1 2 3 4 加减乘除
u8 weishu1=0;//第一个数的位数
u8 weishu2=0;//第二个数的位数
u8 hym;//hym为按键件吗
void Init_Tab();
void Input_dygs();//输入第一个数
void Input_degs();//输入第二个数DYGS
void Tuige(u8 len,u8 *P);
void Endline();//显示结果
void Display(u8 len,u8 *P);//显示中途
u16 Calculate();//计算
void CLRTAB();
void Init_Tab();
void main()
{
//        u8 i;//万能变量
        init_TM1638();
        while(1)
        {
                Init_Tab();
                Input_dygs();
                Input_degs();
                Endline();
        }
}

void Input_dygs()//输入第一个数
{
        while(state==1)
        {
                        hym=Keyscan();
                        if(hym!=88)
                        {
                                if(hym<=9)
                                {
                                        weishu1++;
                                        DYGSS[weishu1]=DYGSS[weishu1-1];
                                        DYGSS[weishu1-1]=hym;
                                }
                                if(hym==10)
                                {
                                        weishu1--;
                                                CLRTAB();
                                }
                                switch(hym)
                                {
                                        case 12:jisuan=1;state=2;break;
                                        case 13:jisuan=2;state=2;break;
                                        case 14:jisuan=3;state=2;break;
                                        case 15:jisuan=4;state=2;break;
                                        default:break;
                                }
                        }
                        Display(weishu1,DYGSS);
        }
        CLRTAB();
}

void Input_degs()//输入第二个数DYGS
{
        while(state==2)
        {
                        hym=Keyscan();
                        if(hym!=88)
                        {
                                if(hym<=9)
                                {
                                        weishu2++;
                                        DEGSS[weishu2]=DEGSS[weishu2-1];
                                        DEGSS[weishu2-1]=hym;
                                }
                                if(hym==10)
                                {
                                        weishu2--;
                                                CLRTAB();
                                }
                                if(hym==11)
                                {
                                        state=3;
                                        result=Calculate();
                                }
                        }
                        Display(weishu2,DEGSS);
        }
        CLRTAB();
}

void Tuige(u8 len,u8 *P)
{
        len--;
        P[len]=0;
}
void Endline()//显示结果
{
        while(state==3)
        {
                hym=Keyscan();
                if(hym==10)
                {
                        state=1;
                }
                Write_DATA(3*2,distab[result/10000]);
                Write_DATA(4*2,distab[result%10000/1000]);
                Write_DATA(5*2,distab[result%1000/100]);
                Write_DATA(6*2,distab[result%100/10]);
                Write_DATA(7*2,distab[result%10]);
        }
        CLRTAB();
}

void Display(u8 len,u8 *P)//显示中途
{
        u8 i;
        for(i=0;i<len;i++)
        {
                Write_DATA((7-i)*2,distab[P[len-1-i]]);
        }
}

u16 Calculate()//计算
{
        u8 i;
        u16 hymm;
        for(i=0;i<weishu1;i++)
        {
                dygs+=DYGSS[i];
                dygs*=10;
        }
        for(i=0;i<weishu2;i++)
        {
                degs+=DEGSS[i];
                degs*=10;
        }
        dygs/=10;
        degs/=10;
        switch(jisuan)
        {
                case 1:hymm=dygs+degs;break;
                case 2:hymm=dygs-degs;break;
                case 3:hymm=dygs*degs;break;
                case 4:hymm=dygs/degs;break;
        }
        return hymm;
}

void CLRTAB()
{
        u8 ii;
        for(ii=0;ii<8;ii++)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