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NTC电阻测温的电路图

楼主:
我的理解是,因为两边都使用了LM334恒流源,所以R80/Rntc=STANDARD通道的AD值/TEMP1通道的AD值,通过这个关系就可以计算出NTC电阻的阻值。
但是在程序中的计算常数ADC_PAR_A是0xb49e(46238),而不是R80的阻值47k。

网友A(2020-11-17):
其实图中LM334并不算是恒流源,而是当温度传感器使用,R80也不一定是NTC。如果配置电阻R77/10=R74=68R,则LM134输出1mA,每上升1摄氏度会增加3.3uA。显然,在低精度的场合下,才能以LM334当恒流源使用。3.3uA/℃对于高精度的测量来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