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让黄灯亮时蜂鸣器响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11-17):
#include<reg51.h>//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sbit   RED_ZHU    =  P1^0;
sbit   YELLOW_ZHU =  P1^1;
sbit   GREEN_ZHU  =  P1^2;
sbit   RED_ZHI    =  P1^3;
sbit   YELLOW_ZHI =  P1^4;
sbit   GREEN_ZHI  =  P1^5;
sbit   SOUND          =  P1^7;
uint aa, bai,shi,ge,bb; //定义变量
/*数码管显示0-9*/
uint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子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0(uint z);
//void  init(uint a);
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
void  xtimer0();
void  init1();
void  init2();
void  init3();
void xint1();
void xint0();
void  LED_ON();
void  LED_OFF();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EA=1;//打开外部中断
        EX1=1;//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IT1=0;//INT0为沿触发方式
  while(1)
  {
            init1();
                  init2();//第2个状态
                 init3();//第3个状态
  }
}

void  init1()/
{
        uint temp;
        temp=11;//变量赋初值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0x4c;
        TL0=0x00;//定时器赋初值
        EA=1;//开外部中断
        ET0=1;//开定时中断
        TR0=1;//开定时器0
        while(1)
        {
                RED_ZHU=1;
                   RED_ZHI=1;
                GREEN_ZHU=1;
                GREEN_ZHI=1;
                YELLOW_ZHU=0;
                YELLOW_ZHI=0;
                if(aa==20)//定时20*50MS=1S
                {
                        aa=0;//定时完成一次后清0
                        temp--;//变量自增
                        //delay(10);
                        if(temp>250)//定时100S
                        {
                                temp=6;//变量清0
                                break;
                        }
                        shi=temp%100/10;//显示十位
                        ge=temp%10;//显示个位
                }
                display(ge,shi);
        }
}

void  init2()/
{
        uint temp;
        temp=11;//变量赋初值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0x4c;
        TL0=0x00;//定时器赋初值
        EA=1;//开外部中断
        ET0=1;//开定时中断
        TR0=1;//开定时器0
        while(1)
        {
                RED_ZHU=0;
                   RED_ZHI=0;
                GREEN_ZHU=1;
                GREEN_ZHI=1;
                YELLOW_ZHU=1;
                YELLOW_ZHI=1;
                if(aa==20)//定时20*50MS=1S
                {
                        aa=0;//定时完成一次后清0
                        temp--;//变量自增
                        //delay(10);
                        if(temp>250)//定时100S
                        {
                                temp=6;//变量清0
                                break;
                        }
                        shi=temp%100/10;//显示十位
                        ge=temp%10;//显示个位
                }
                display(ge,shi);
        }
}
void  init3()/
{
        uint temp;
        temp=11;//变量赋初值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0x4c;
        TL0=0x00;//定时器赋初值
        EA=1;//开外部中断
        ET0=1;//开定时中断
        TR0=1;//开定时器0
        while(1)
        {
                RED_ZHU=1;
                   RED_ZHI=1;
                GREEN_ZHU=0;
                GREEN_ZHI=0;
                YELLOW_ZHU=1;
                YELLOW_ZHI=1;
                if(aa==20)//定时20*50MS=1S
                {
                        aa=0;//定时完成一次后清0
                        temp--;//变量自增
                        //delay(10);
                        if(temp>250)//定时100S
                        {
                                temp=6;//变量清0
                                break;
                        }
                        shi=temp%100/10;//显示十位
                        ge=temp%10;//显示个位
                }
                display(ge,shi);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
{
        P0=0xfd;
        P2=table[shi];//显示十位
        delay0(5);
        P0=0xfe;
        P2=table[ge];//显示个位
        delay0(5);

}
void  xint0()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这里用2是INT1的优先级为0
{
        LED_ON();

}

void  LED_ON()//外部中断0显示子程序
{
                        RED_ZHI=0;
                        RED_ZHU=0;
                        GREEN_ZHI=1;
                        GREEN_ZHU=1;
                    YELLOW_ZHI=1;
                        YELLOW_ZHU=1;
                        delay0(1000);
                        return ;

}
/*定时中断子函数*/
void  x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aa++;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0(uint z)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
   500ms延时函数
   晶振:11.0592MHz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1250;i>0;i--)
     {
       for(k=180;k>0;k--);
     }
   }
}

网友A:
这程序编得有些复杂,可以简化,至于黄灯亮和峰鸣器响,只需要YELLOW_ZHU和SOUND同时控制就可以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显得杂乱无章,看不清楚楼主想要达到什么样目的。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基本定时10MS来处理,这样的架构才比较合理

网友D:
如果黄灯控制信号等于高,打开蜂鸣器

if(YELLOW==1)
{
    BuZzer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