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定义重复错误怎么改?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
    {
     for(i=0;i<125;i++);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i;
       while(1)
       {
        b=0xfe;
        for(i=0;i<8;i++)
         {
          P1=b;
          Delay(250);
          b=_crol_(b,1);
          }
       }
}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1ms()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R1=1;
         while(!TF1);
         TF1=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ff,0x99,0x00,0x00,0x00,0x81,0xc3,0xe7};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lie;
  TMOD=0x10;
  while(1)
{
       i=0x01;
           for(lie=0;lie<8;lie++)
            {
                P0=i;
                P3=led[lie];
                delay1ms();
                i<<=1;
           }
        }
}

网友A(2020-11-17):
哪一行报错,发出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B:
包含两个"reg51.h",重复定义,还有个错误,一个程序有且只有一个main()函数。

网友C:
楼主,你的代码里定义了两个main()函数,当然就报错了

网友D:
程序中只能有一个main程序

网友D:
程序里只能由一个main

网友E:
函数重复了,去掉一个就行

网友F:
代码里定义了两个main()函数就报错了

网友G:
在一个工程中定义了两个main()函数,重复定义

网友H:
重复定义是指编译时同一个定义多次给出或者连接时出现多个外部符号(外部函数和全局变量在不同实现文件中重复定义)。 #ifndef...#pragma once这些指令是用于防止同一个头文件在同一个实现文件中多次包含,这只能解决第一种冲突。 你的问题可能是函数或者全局变量的定义在整个程序中重复了。检查头文件中是否有全局变量定义(没有加extern的就是定义),有的话试试添加关键字static,或者吧定义写在.c文件里。从你的图片上来看,头文件里包含了几个指针变量定义,在这些指针变量定义前面添加关键字extern(如果有初始式去掉初始式)强制将定义改为声明,然后随便在一个实现文件中定义这些指针变量。 将全局变量定义或者函数定义放在头文件里容易导致连接错误,不要写这种代码。。。 像结构体这种语法结构可以在不同实现文件中重复出现。

网友I:
main 重复了

网友J:
main函数只能有一个喔~

网友K:
一个程序中只能出现一个主函数,不能是多个,可以在主函数中调用其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