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电源与地问题

楼主(2020-11-17):
大家在设计STM32电路时,3.3V电源是直接给单片机电路供电还是需要加一级电感隔离?有没有必要分开接地再通过0欧电阻连接?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加隔离,接地也不用分开!3.3V的电源前置就已经处理好,如果担心可以在接入的时候加个小电容,加个自恢复保险就可以 了

网友B:
不用加电感隔离,加104退藕电容即可

网友C:
一般都是共地,如果同时存在共地的数字和模拟电路,之间再使用0欧电阻隔离

网友D:
共地就行,电源和地加电容去耦

网友E:
一般不用

网友F:
不需要加隔离的,直接共地就好

网友G:
不需要,加个0.1uf的电容就行

网友H:
如果3.3V来自LDO或DC DC转换器,则电源质量应足够好。 因此,您无需添加任何过滤器或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