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和触摸屏设计用户可编程的控制项目

楼主(2020-11-17):
       [2020-11-23更新] 附件增加了威纶HMI的屏幕文件
      正常一般的项目,都是固定的控制动作,如果我们想要用PLC和触摸屏做一个用户可编程的控制系统,动作用户可随意编程(类似于CNC系统),那该如何实现?我最近就接手做实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设备为自动打胶设备,因为产品形状(有圆形、方形、多边形)和大小不一样,每款产品都需要用户设定好。设备有XYZ三个轴,XY控制产品形状,Z轴控制打胶枪头上下移动。如果不用PLC实现,可以数控平台或雕刻机的控制软件来做,如果用PLC来做,由于产品形状大小不确定,不能用固定的程序。经客户要求,最终选定了PLC和触摸屏的方案。PLC采用台达DVP-SV2系列(主要是支持圆弧、双轴联动指令),触摸屏用威纶,伺服用台达。

先上界面,再讲实现

支持保存30款产品程序,每款程序最多35行代码
二、支持指令

支持直线、圆弧指令、打胶控制、延时、循环指令。
三、指令的输入和编辑(选项式输入)

四、PLC原理

1、程序启动是用开关点按,进入开始流程中
2、根据程序号,保存不同的用户产品程序到寄存器,寄存器地址通过计算和索引的方式进行自动保存或加载用户产品程序
3、运行用户程序时,用寄存器保存当前执行到第几行,并读取当前行指令,然后根据指令进行流程跳转到不同的处理流程,再解析参数并执行动作
4、如果遇到循环指令,记录循环开始行和次数,遇到循环结束,计数已执行次数和比较设定的循环次数,然后控制当前行寄存器的值进行跳转
5、其他指令时,执行完后,进入下一行,遇到程序结束指令,退出执行。
控制流程如下:

附上(DVP文件和编程说明):

楼主:
我自己占个楼位,有疑问的网友可发信息给我

网友A:
  plc是不是用的厂家少哦,  学起来比较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不是用的厂家少哦,  学起来比较难吧。

PLC学会了一种,其他是一样能做的,因为我们要锻炼是编程的思维,软件只是一种工具

网友B:
我做的PLC应用和你差不多,,你是不是触摸屏用配方功能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PLC应用和你差不多,,你是不是触摸屏用配方功能作的?

我没有用配方功能,只是在PLC里面数据处理保存和读取,触摸屏里是用索引的方式显示

网友C:
不错!!!!可惜没有HMI文件,

网友C:
能分享一下这个HMI 画面文件吗????谢谢

楼主:
可以,我今天有空有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这个HMI 画面文件吗????谢谢

屏幕文件已经上传更新到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幕文件已经上传更新到附件

  支持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D:
不愧是大佬

楼主:
过奖了,相互学习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PLC 和HMI。看不了。 哪里有开发软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PLC 和HMI。看不了。 哪里有开发软件下载?

百度,台达PLC和威纶的软件

网友F(2021-06-23):
这种才是好帖子

网友G(2021-08-29):
正在研究这个功能

网友H(2022-04-19):
这个思路好,赞一个。

网友I:
配方功能吧   把配方做到PLC内 也可用触摸屏内配方功能

网友J:
您好!请问用什么台达编程软件,我下载的文件打不开,想学习下编程思路

网友K(2022-06-15):
这个思路好

网友K:
学起来比较难吧。

网友L(2022-08-14):
老大,画面文件在哪里?

网友M:
确实是精品,谢谢分享。

网友N(2023-04-02):
真是高手,做得完美

网友M:
今天无事,打开电脑看看下载的文件,怎么也打不开,PLC文件类型:WPL Files(.dvp),我用Delta WPLSoft软件打不开,提示:无法正常开启这个文件,请更新您的程序!,楼主用的是那个软件望回复,另外触屏的文件也是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