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WM输出接上负载输出会下降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7):
void PWM_SETT()
{
        PWM5_P15_OUTPUT_ENABLE;//设置IO为PWM输出
        P15_PushPull_Mode;//推挽模式
        ClrBits(PWMCON1,PWMMOD_1|PWMMOD_0); //PWM独立输出模式
        ClrBits(PWMCON1,PWMTYP);                         //PWM边沿对齐模式
        ClrBits(PWMCON1,PWMDIV_2);                         //PWM时钟8分频
        SetBits(PWMCON1,PWMDIV_1|PWMDIV_0);

        //设置PWM频率
        //在边沿对齐模式中,PWM频率=Fpwm/(PWMP+1)  Fpwm=时钟源/分频数
        PWMPH = 0x07;         //这里PWM频率=16M/8/(0x07cf+1)=1KHz
        PWMPL = 0xcf;

        //PWM4和PWM5占空比寄存器位于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第1页中,需要进行页切换才能访问到
        TA_SetBits(SFRS,SFRPAGE);        //切换到SFR页1

        PWM5H = 0x03;//设置占空比
        PWM5L = 0xe8;

        TA_ClrBits(SFRS,SFRPAGE);        //使用完后需要切换回SFR的第0页,否则无法访问位于0页的SFR

        ClrBits(PNP,PWMTYP); //PWM端口正常极性输出,不反转
        LOAD=1;                        //载入新周期和占空比
        PWMRUN=1;                    //PWM开始运行
}
void main
{
  PWM_SETT();
}求一个相对稳定可以调节PWM的函数

网友A:
我好像没有看明白这个电路。觉得应该是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B:
没有看到PWM信号及其连接方式。 电路原理图可能是错误的。

网友C:
功率不够,我最近也在做关于气泵的项目,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PWM信号及其连接方式。 电路原理图可能是错误的。

P15是直接和单片机PWM输出的IO口连接的;
Y1-1的2号脚高电平有效;
B772低电平有效,R11上拉;
DC-IN时是5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够,我最近也在做关于气泵的项目,功率不够

是指输入电流吗,接的5V 1A,我这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网友D:
pwm频率不高的话,光耦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