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ADC电压采样范围太低如何调整?

楼主(2020-11-17):
stm32f103的ADC输入电压范围是0-3.3的,如果我的传感器输出是5V的或者±15V的,该怎么办呢,有什么高精度的按比例降压的办法或者性能好的模块吗,我这个精度要求还比较高,谢谢!

网友A:
试试电压-频率转换如何
百度搜索:AD652同步电压-频率转换器(SVFC)

网友B:
直接百1的电阻分压到3.3V一内的电压值,再给AD口

网友C:
选用高精度ADC芯片

网友D:
对输出电压进行分压,按照比例选取电阻值

网友D:
再补充一句就是用精密的电阻做分压

网友E:
电阻分压简单有效!

网友F:
只能用电阻分压,在用16位 或24位的ADC

网友G:
用电阻串联分压,

网友H(2020-12-31):
默认是在0-3.3V,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用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I:
需要所謂的高精度就選用獨立專業的ADC。
還想用mcu的adc,5V就使用兩顆孿生的電阻分壓正好活動2.5V。
超過5V按照分壓算式計算即可

网友J:
这就是用到了加法电路,比例电路等就可以转换了。

网友K:
计算精度比例。看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比如,3.3V 12位AD的精度就是3.3/4096.对照到你的15V 就能对照初精度电压多少。如果要求精度太高,就换更多位数的AD。否则,就用运放搭建转换电路。很容易。

网友L(2022-09-09):
使用比例放大器吧

网友M:
先运放跟随,再用精密电阻分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先运放跟随,再用精密电阻分压

反了,STM32 ADC输入阻抗很低,必须要先分压再用运放跟随。

后分压,输入阻抗并联在分压回路里面,你还要不要精度了?

网友O:
0-5V的可以用 电阻分压,加运放跟随。+-15V的先电阻分压,等比例压缩到+-1.5V,后加运放跟随,再用一运放设计成同相加法器,加法器一端输入+-1.5V的信号,另一端输入直流+1.65V电压,完成对采样信号的直流电平抬升,这样加法器的输出电平范围为:0.15V-3.15V,符合ADC输入电平的要求,采样后,计算时按2048为0V,小于2048的是负电压,再等比例放大即可。

网友P:
借个帖子
测试下论坛的代码功能是否有缩进(tab)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main(void) {

        if (true) {
                printf("hello world\n");
        }
}

测试下论坛的代码功能是否有缩进(space)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main(void) {

    if (true) {
        printf("hello world\n");
    }
}

网友Q:
运放做比例吧,407貌似不能才负电压,把中值设到1.65V,两边再稍微留点余量

网友R:
使用运算放大器搭建一个比例缩小的电路,注意运放的带宽增益积

网友S:
它本身带的就是这么个范围的东西,要扩展使用,用外置更高档的AD或者其他测量转换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