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串联去控制NMOS 有何益处

楼主:
PNP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串联去控制NMOS 有何益处

PNP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串联去控制NMOS

PNP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串联去控制NMOS

网友A(2020-11-17):
BAT60A不是稳压管,它是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典型值0.12V(10mA时)。这里就是限制电流方向。

网友B:
三极管应该是做电平转换的

网友C:
沙发说的对,D12不是稳压管而是肖特基二极管,起电流方向限制作用,三极管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作用,完全可以省略!

网友B:
三极管用来保护PT6111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用来保护PT6111用的

电流保护还是电压保护?如果电流保护,回路电流多大?电压保护,高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D:
稳压管D11用作电压控制的负反馈,D12 用作电源极性保护, PNP输出用于NMOS晶体管的栅极驱动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AT60A不是稳压管,它是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典型值0.12V(10mA时)。这里就是限制电流方向。

那不是损失了能量吗  串二极管到G的控制回路  有何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应该是做电平转换的

如何电平转换  这个应该不是电平转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沙发说的对,D12不是稳压管而是肖特基二极管,起电流方向限制作用,三极管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作用,完全可 ...

限制电流的方向  有必要不  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流保护还是电压保护?如果电流保护,回路电流多大?电压保护,高电压从哪里来的?

关MOS而已  这里是关断充电MOS   放电和充电保护  这个MOS都是要关的   因为是同口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D11用作电压控制的负反馈,D12 用作电源极性保护, PNP输出用于NMOS晶体管的栅极驱动器。

说说D12有没有必要

网友F:
IO的电平电压可能无法直接驱动mos管,用三极管做个电平电压的转换

网友F:
控制电压的转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MOS而已  这里是关断充电MOS   放电和充电保护  这个MOS都是要关的   因为是同口电路

怎么实现开关MOS?从原理图看,VB0应该是0电位,CH-FET高电平时Q3导通,其集电极电流经R12限流,D12极性保护加到MOS管Q1g极。此时,如果我们直接短路Q3的ec极,相当于CH-FET直接与R12连接。在CH-FET为高电平时同样可以实现Q3的功能。所以,此时完全可以不用Q3。当CH-FET为负输出或者0电压时,因D12的单向导通特性,Q3无法导通!此时,同样可以短路Q3的ec极,Q3也完全可以省略!所以,Q3根本就无用!至于电流保护,因为R12的阻值比较大,完全不用!而所谓的电平变换根本就存在。D11的作用不是反馈,而是G极保护,限制Q1的最大GS电压为16V,保护MOS管。